solidworks装配时弹簧如何装

楼主(2012-10-15):
压簧在装配时没有办法压缩,不知道如何装配才能让压簧压缩。有没有办法做到.

网友:
在组态管理中新建一个配置,然后画出弹簧装配压缩后的状态,安装时用压缩状态的,出工程图用自由状态的就可以了,目前我就这样处理了,暂时还没发现solidworks有类似Proe设置弹簧挠度的功能,欢迎互相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