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利用线切割把断了的丝锥取出来

楼主(2012-10-15):
怎么利用线切割把断了的丝锥取出来、、???急急急

网友:
后面加个东西,焊上去,旋出来。

网友A:
如果是用线切割那一定是通孔了,先用电火花穿孔机穿个小孔(搞电火花加工知道的),然后穿鉬丝线进行线切割。

网友:
有专门用来穿孔的火花机吧,做模具的常常断钻头,丝锥,就有这个方法

网友:
用电火花腐蚀掉吧.线切割时取不了丝锥的。如果你是大丝锥可以按楼上说的焊个尾巴拧出来,还有个法叫3间法取丝锥,丝锥有3个排挟槽,里面放3个钻头(反正够硬就行),尾巴套上端了丝锥,然后螺母拧紧,退出来。再就只能电火花腐蚀了

网友:
通孔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丝锥有排屑槽,可以将钼丝通过排屑槽穿过,然后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线切割那一定是通孔了,先用电火花穿孔机穿个小孔(搞电火花加工知道的),然后穿鉬丝线进行线切割 ...

看在哪边断的了,如果丝攻部分,丝攻部分是留有钼丝穿孔的。

网友:
用电火花打个M6 M8的孔 然后用扳手取出。 我们公司都这么做。

楼主:
谢谢各位,我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电火花打,或者线切割,不知道用腐蚀的方法能不能行?

网友:
我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还是电火花吧

网友:
楼上很多朋友说的都很好,也可以用削钻去取下,看实际情况吧。

网友:
得要看你丝锥断了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