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下图中的圆弧凹槽!

楼主(2012-10-15):
数控车加工下图中的圆弧凹槽!想用一把刀一次车好圆弧,不知如何编程,另外选用什么刀具,能不干涉?求高手指点!

网友:
拿3毫米割槽刀先粗开,留余量,在拿圆弧割刀精车,编程一定要把刀尖算进去,

楼主:
就是圆弧刀编程不会啊!怎么还出现报警:程序或操作错误:041 ,p/s报警 :刀偏过切!

楼主:
我按这个下图22编了一个程序,大家看看这个程序那不对!

%
O9111 ;
G99 ;
T101 ;
G97 M03 S1000 ;
G0 X53 Z1 M08 ;
Z0 ;
G1 X0 F0.15 ;
Z0.5 ;
G0 X48 ;
Z0 ;
G1 X50 Z-1 F0.15 ;
Z-60 ;
G0 X60 Z100 ;
T202 M03 S1000 ;
G0 G42 X60 Z-30 ;
G01 X50 F0.3 ;
G02 X50 W-22 R80 F0.15 ;
G0 X60 ;
Z-30 ;
G01 X60 F0.3 ;
G02 X50 W-22 R40 F0.15 ;
G0 X60 ;
Z-30 ;
G01 X60 F0.3 ;
G02 X50 W-22 R30 F0.15 ;
G0 X60 ;
Z-30 ;
G01 X50 F0.3 ;
G02 X50 W-22 R25 F0.15 ;
G00 X60 ;
Z-30 ;
G01 X50 F0.3 ;
G02 X50 W-22 R20 F0.15 ;
G0 X60 ;
Z-30 ;
G01 X50 F0.3 ;
G02 X50 W-22 R18 F0.15 ;
G0 X60 ;
Z-30 ;
G01 X50 F0.3 ;
G02 X50 W-22 R16 F0.15 ;
G0 X60 ;
Z-30 ;
G01 X50 F0.3 ;
G02 X50 W-22 R14 F0.15 ;
G0 X60 ;
Z-30 ;
G01 X50 F0.3 ;
G02 X50 W-22 R12 F0.15 ;
G0 X60 ;
Z-30 ;
G01 X50 F0.3 ;
G02 X50 W-22 R11 F0.15 ;
G40 G00 X200 ;
Z100 ;
M05 ;
M30 ;
%
用的是R3的圆弧槽刀,
因为使用刀尖半径补偿功能,除编程外还需要在刀具设置页面设置刀具半径和刀尖位置号,设置刀尖位置号为8,具体如下图11:

当刀尖位置号设为8后,对Z向刀偏时,当刀具左边靠近工件毛坯右端面后,输入的测量值不是图中的2,而是3,X向对刀与偏刀一样,输入的测量值就是试切时工件的直径。
但上面的程序出现报警:程序或操作错误:041 ,p/s报警 :刀偏要过切!
我的系统是KND的,大家帮忙看看!哪里不对啊!难道是R3的圆弧刀选的大了?

网友:
多大的圆弧刀呀?编的时候就把它算进去,图纸发我邮箱357941671@qq.com我帮你编最后一刀

网友A:
如果是圆弧刀 方向应该是 T3

网友(点评):
方向T8的情况是 刀片在刀杆的 正中央 。你用的圆弧刀 应该和槽刀一样吧

网友:
直接CAXA数控车画图用圆弧刀自动生成程序,十分钟搞定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圆弧刀 方向应该是 T3

是自制的圆弧槽刀,R3

楼主:
今天早上试了,圆弧刀R过大,产生过切现象,改成R2.5,报警消除。

网友B:
做出来了没有呀?

网友:
讲的还不错,感觉挺深的,值得收藏,敢问路在何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出来了没有呀?

还没有!我从新磨了一把R2的圆弧刀!还在试验!以前没弄过这种圆弧!难啊!

网友C:
此类型工件,又有CAD图,电脑编程为上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类型工件,又有CAD图,电脑编程为上选。

没用过电脑编程不会啊!推荐一个软件,回来学学!

网友:
还没有做出来呀!没有割槽的机架刀吗直接装R2的槽刀片?晚上回去给给你程序,最后精车的

网友:
给我电话沟通一下,帮你搞定13616195997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电脑编程不会啊!推荐一个软件,回来学学!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9047&extra=&page=1
请看下,我帮人编写过一次,可人家不领情

网友:
正常对刀,使用刀心轨迹编程,R11的用R3员弧刀也叫大呀,直接用R10,R11都可以,经常帮人家车弯管模,不过一般是用R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类型工件,又有CAD图,电脑编程为上选。

你有没数控车编程的软件啊??

网友:
CAXA画的图吧,用球头刀CAXA就能生成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