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力矩可以调吗

楼主(2012-10-15):
力矩电机的堵转力矩如果不合适可以调吗,要求不高的话,只用降压的办法可不可以

网友:
自带力矩控制器的啊

网友:
这个调不了吧,这个是由内部机械结构决定的,要改就得改机械传动结构了。

网友:
你得改绕组线径

网友:
这个真调不了

网友:
力矩可以改变啊,根据负载决定的啊!负载不同,输出扭矩也不同!

网友A:
可以!!力距電機是高阻抗電機,所以是可以用自耦變壓器直接可變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力距電機是高阻抗電機,所以是可以用自耦變壓器直接可變電壓!!

各位的回答真是让我糊涂,我是想我是想改变力矩电机的堵转力矩,比如堵转力矩10NM的力矩电机,使用时堵转力矩只需要6NM,可以通过降压改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的回答真是让我糊涂,我是想我是想改变力矩电机的堵转力矩,比如堵转力矩10NM的力矩电机,使用时堵转 ...

可以,就是改變降低輸入電壓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就是改變降低輸入電壓即可!!

十分感谢台中的朋友,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力矩电机我在使用时通过减速机变速,输出轴上装齿轮,带动齿条,有一种工作状态是齿条推动齿轮带动电机,这时力矩电机的供电转向与实际转向是相反的,时间是1.5秒,每分钟15-20次,这样可以吗,以前没用过力矩电机,还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台中的朋友,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力矩电机我在使用时通过减速机变速,输出轴上装齿轮,带动齿条, ...

在經驗中,控制電壓採自耦變壓器對電壓反應的適應性很高,所以應該不是問題。但負載來源是經過減速機增速,一分鐘要二十次。則每一在1.5秒內完成一個周期,則單一加速時間可能低於0.5秒。因此建議先精算電機轉子慣量,否則電機沒事,減速機壞個沒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