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问题,求教

楼主(2012-10-15):
外径400的圆筒,板厚3MM,内径也就是394,我想问的是,展开计算时,是按外径来算,还是按内径来算,我看的书上没有说明,只说了个按直径计算展开。求大侠解答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按中心线展开,再乘以板材的延展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中心线展开,再乘以板材的延展率就可以了

天圆地方也是按中心线展开,再乘延展率吗?

网友B:
直接在proe里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板材有个中性层的 你查钣金中性层的资料

网友:
圆的按中性层,方的按内尺寸。注:PROE展开的尺寸与实际有些偏差,本人试过多次

网友:
按中径计算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proe里试下就知道了

软件展开的都有误差,你查一下中性层半径,算下来就不会错的

网友:
按中经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