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在加工内孔同时做内孔里面的小孔

楼主(2012-10-15):
轴类零件,在加工内孔同时做内孔里面的小孔,孔径1.54,有什么好的刀具,好办法?

小孔与内孔同轴度0.02,深度大概3毫米

网友:
附个图看看较好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小孔用钻头打吧 大孔用刀镗出来  一次装夹  0.02  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

45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孔用钻头打吧 大孔用刀镗出来  一次装夹  0.02  没有问题的

肯定是要一次装夹的,1.54小孔应该也只能用中心钻做了吧。

网友(2016-04-15):
米克朗钻头、轻松解决小孔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