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客户说我们做的整体硬质合金刀具炳部有毛刺

楼主(2012-10-15):
有客户说我们做的整体硬质合金刀具炳部有毛刺,你们说说有可能吗?

网友:
概率较低

网友:
整硬刀具都是通过粉末冶金的方法制成的,怎么可能有毛刺呢?
而且一般只有粘软的材料才会有毛刺吧?听说过淬硬钢加工有毛刺的吗?

网友:
呵呵,有毛刺是不可能的;但是,柄部磨的精度不够,是有可能的,对刀具安装好之后的跳动会有影响。

网友(点评):
对的,是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