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的长度车成35了,小弟犯错误了

楼主(2012-10-15):
45的长度车成35了,槽子尺寸没变(17变成7了),会不会断了、横臂配重装链子的(配重加横臂一吨多)材料45#

网友A:
这个吃亏长见识吧,行不行做应力分析看看吧!我去建个模试试!觉得有点悬。
那个,这东西怎么用啊,不然没法给力啊。模型倒是建好了。楼主详细讲下怎么用呗。
这个件在中间图里哪个位置,没找到。
没怎么玩明白,固定约束给的不好,只能简单分析下了,望高人指导。没有考虑重力加速度,安全系数给的1.5,应该很小了。
经验参数不怎么会看(就最右边那列数),求指导!

网友(点评):
献丑了,权作抛砖引玉了。

网友B:
加套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吃亏长见识吧,行不行做应力分析看看吧!我去建个模试试!觉得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套管吧!

怎么加套

网友B:
在安装面加套管保证安装,前提是变35后不影响相关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安装面加套管保证安装,前提是变35后不影响相关强度!

长度没关系 ?我怕强度不够断了

网友(点评):
确实有这个问题,可以简单算一下,如果计算没问题就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吃亏长见识吧,行不行做应力分析看看吧!我去建个模试试!觉得有点悬。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长度没关系 ?我怕强度不够断了

不会     帮帮忙吧   谢谢

网友:
是不是这个是配重啊。

网友C:
这玩意儿设计的不讲究的,“双剪同拉”啊,外面那个销孔那么细,而螺杆却那么粗。
“双剪同拉”,剪应力大约为拉应力的一半,那么作为承受双剪的销子呢,其直径应该跟拉杆的直径一样,你这个销孔是Φ8的,而拉杆的螺杆却是M24的,相差太悬殊啊。
看起来也不协调,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设计的不讲究的,“双剪同拉”啊,外面那个销孔那么细,而螺杆却那么粗。
“双剪同拉”,剪应力大 ...

设计师刚毕业女生,咱不管设计,我就想知道因我加工错误会不会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吃亏长见识吧,行不行做应力分析看看吧!我去建个模试试!觉得有点悬。
那个,这东西怎么用啊,不然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