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要多少拉力才能拉住这根梁?

楼主(2012-10-15):
一个梁,通过轴b固定在墙上。梁的自重G。
梁的左端有个轮子a,注意轮子是固定在梁上,不能转动的。
绿色绳子一端固定在墙上,一段绕过轮子a,并固定在轮子最左侧的边缘,即c处。
F是绳子受到的拉力。显然,在c点,F是向上的。

问:为了保证梁水平,F应该多大?

网友:
0.5G

网友:
不知你那根绿色的绳子有什么用。
研究对象:梁BC
水平方向:支座B的分力Fx   绳子的拉力(如果子在水平方向有预紧力Fn)
竖直方向:支座B的分力Fy   拉力F 重力G
根据平衡列方程 Fx - Fn =0
                      F - G + Fy = 0
                      -FL + GL/2 =0 (平面力偶系平衡条件,假设梁长度为L)
解得:
                 Fx=Fn
                 Fy=F - G
                 F = G/2L
        应该是这样的吧,典型的静力学平衡问题,有没有绳子的预紧力对竖直方向的拉力F都没有影响。

网友:
相当于就是个动滑轮 省一半的力 0.5xG 就OK了。

网友:
重力的二分之一

楼主:
请注意F来自于绿色绳子,红色箭头表明绳子上任意一点都有拉力F。那么在红色箭头处的F,会不会对轮子有向下压力呢?如果是,则楼上几位的答案岂不错了?

网友:
可以把钢梁和绳子一起作为对象研究那么外力就是重力,铰链支持力,墙面对绳子的拉力,这样算出来的数据和铰链到绳子的距离有关

楼主:
只有8楼说对了。其他的人都中了障眼法。
我实际做了实验。褐色的是塑料板,前面的圆形是金属螺帽。用弹簧秤测量拉力。当塑料板倾斜时,拉力半公斤,水平时暴涨到1.5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