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厂商配的链条节距是12.7,可是现在丢了,能用其他节距地链条代替吗?

楼主(2012-10-15):
各位:
请问怎么根据链轮选链条呢?
还有本来厂商配的链条节距是12.7,可是现在丢了,能用其他节距地链条代替吗?

网友:
只要齿轮适合用别的链条也可以用的。

网友:
不行,马上去市场买一条,好的才几十块。

网友:
链轮不合适啊

网友:
一英寸=25.4mm   12.7mm = 4分  難道不是 RS40的鏈條嗎??

网友:
4/8 四分12.7 国08   3/8 三分 9.525  国06 另外还要看08A  08B  08C.  06C

网友:
可以用双节距 25.4

网友:
节距不对你怎么能和链轮配呢~

网友:
链轮标准,不怕链不标准,一个简单的问题。楼上说的对!

网友:
必须得和链轮相配吧?如果能配得上,就能用

网友A:
节距怎么能随便变呢?这是最重要的配合尺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距怎么能随便变呢?这是最重要的配合尺寸啊!

谢谢啊。那链条宽度宽点没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那链条宽度宽点没事吧

链条的宽度跟节距,都是有相应的固定规格的,都是经过详细严密的计算过的,你怎么能随便改变呢。给你份资料,让你知道链条以及链轮是怎么计算设计得。这些资料够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条的宽度跟节距,都是有相应的固定规格的,都是经过详细严密的计算过的,你怎么能随便改变呢。给你份资 ...

谢谢提供资料啊!还有个问题请教就是厂商给我配的链轮链条,我能用其他的链条代替吗?换链条有什么要求?谢谢

网友:
链轮和链条是需要匹配的,12.7节距的 就要配4分的链轮,否则容易出现爬齿,链条断的问题

网友:
链条跟链轮要匹配的

网友:
只要节距是对应的链条牌号就可以,前提你要看4分链轮也有多种的,08B 08A

网友(2012-11-15):
节距不对 会把链条 卡死 拉断吧

网友:
节距不能变啊   普通滚子链是08A或者08B系列

网友:
链条节距是12.7 有 08A和08B, 2种 ,国内好厂家 例如东华链条 才 20几块一盒
到五金市场买 ,注意A和B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