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很多公司都有毛刺困扰,师傅都来说说

楼主(2012-10-15):
一般精密小零件,机加工产生的小毛刺,怎么样去除啊?有没有什么新的办法,感觉很多公司都有毛刺困扰。

网友A:
放沙子去震,哈哈。
会影响精度么?

网友:
一般零件都要求锐边倒凌的啊,应该都是在机床上去除毛刺翻边的啊,我也是做小零件的

网友:
同楼上,好像也没什么新方法,不过现在有种趋势就是提倡加工一步到位,提高工艺水平

网友B:
公司最近好像要买一台炸毛刺机,通过小型爆炸的形式来把毛刺烧掉。

网友(点评):
哥们,求照片,求描述啊!静候佳音。。。

网友:
我们公司也为毛刺这个问题头痛,去毛刺的方法很多,只有合不合适,代价如何?一台好的去毛刺设备是否值得买?

网友:
应该都是在机床上搞好在拆

网友:
不知你所说的毛刺是在零件的什么部位。
不知你信不信,像阀板的内孔交接处的毛刺,我们就用内窥镜除毛刺。

网友:
5楼神人

网友:
你多大的零件,我们直接用锉刀锉,然后顺带锐边倒圆

网友:
我们纯手工去 砂轮机 锉刀 半圆刮刀。

网友:
“炸毛刺机,通过小型爆炸的形式来把毛刺烧掉”——热力去毛刺机,价格不便宜哦

网友:
我们也对毛刺头疼的,由于零件还不是特别小,结构也不特别复杂。所以一般采用的人海战术上的。

网友:
我们这加工了2个工件,几万个孔绕外圆向中间钻的,里面全是毛刺,就用的打磨机上的砂轮片,用手拿着磨,效果还不错。半个小时就把毛刺去掉了。

网友:
去毛刺是机加工工序里面很重要的一步,方法有很多
1、最原始的,人工,手工锉,人海战术;
2、化学方法,用在精度不高的地方,药水浸泡;
3、超声波研磨,通过超声波震动,辅以磨液,去除较细微毛刺;
4、热爆炸,应用场合不详;
5、磨砂震荡,有在工件内装入砂,也有将工件放入砂或石粒中,震动,去除工件内、外毛刺,主要去除些中型毛刺,粗加工;
6、精雕机倒角去毛刺,利用数控机床将工件倒角;

网友:
世界难题

网友:
对于锌合金,铜件,增强塑料的毛刺问题,你不防尝试一下低温冷冻的方式来处理,但是毛刺不能过厚,要小于0.1mm,我是做这一块的。我也做加工,经常加工锌合金,铜件的毛刺披锋。需要可以联系我,东莞欣纳精密机械  李生13631701765

网友:
之前见到过一种钻铰一体刀,理论上说可以一次性去掉毛刺,但是材质不对,不适合我们使用,期待大家有更好的点子

网友:
本人专业开发各种孔去毛刺刀具,比较球阀交叉孔,偏心交叉孔,等径交叉孔,台阶交叉孔,双层板孔等等
刀具形式有整体式,球形,刀片可以更换,压力驱动型。
适合使用机床有CNC,钻床,转铣床,车床,手枪钻。带内冷夹头CNC机床
小批量,大批量等等,根据情况提供解决方案。
QQ:313721587,18606253286

网友(2019-07-05):
谢谢分享。。。正在找这方面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沙子去震,哈哈。
会影响精度么?

肯定会把加工面刮伤的,影响精度

网友:
能在机上一起做好的 尽量一次搞定 如果因为刀口磨损造成的 就收工解决把

网友:
有一种去除毛刺的陶瓷刷,你可以试试

网友(2019-08-07):
我们还是用毛刺刀,人海战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司最近好像要买一台炸毛刺机,通过小型爆炸的形式来把毛刺烧掉。

求设备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