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螺纹测量方法,单位买的通规(成量和哈量的)发现是大小头

楼主(2012-10-15):
现在普遍运用的应该都是通止规,但是最近单位买的通规(成量和哈量的)发现是大小头,一边下的去一边下不去
后来听说用螺纹通止规已经很落伍了,求高手指点科学有效的测量方法

网友:
谁说的用螺纹通止规落伍了,难道测量也要赶时髦。
量具大小头你检测了吗?

网友:
首先3次元你的通止规   其次可以多换几个量一下  第三考虑换其他品牌的量规或者同品牌新的量规    最后打个广告 哥们这里有德国JBO的量规  有需要可以联系QQ1957211284

网友A:
据我所知没有楼主说的科学有效通用方法吧。试想如果有,哈量怎么还在做通止规。。。
我知道的螺纹测量大体分两种
1.综合测量也就是量规,适合工厂大批量检测。
2. 单项测量: 三针法,仪器测量(显微镜,三坐标)等等。
以上是我的个人见解。

网友:
楼上的说得很对啊!

网友:
外螺纹需外径千分尺和中径千分尺,配合环规使用;内螺纹就只能用通止规了

网友:
我也正为这内螺纹的测量而头痛,我们公司的产品要内外螺纹的配合在0.05MM以内,并且还要求所有的内外螺纹通用,外螺纹的好控制,但内螺纹就不行了,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在机台上直接测量出来螺纹的尺寸。希望高手出现

网友(2013-10-24):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没有楼主说的科学有效通用方法吧。试想如果有,哈量怎么还在做通止规。。。
我知道的螺纹测量大体 ...

这是国内的测量方法,目前美国章森螺纹量仪在国内也慢慢开始推广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没有楼主说的科学有效通用方法吧。试想如果有,哈量怎么还在做通止规。。。
我知道的螺纹测量大体 ...

不知道您对章森螺纹量仪有了解不?这是不同于国内通止规的测量方法。

网友(2018-08-13):
我又来赚威旺啦!!

网友(2018-12-21):
螺纹通止规本就是最简便实用的检查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