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槽的加工

楼主(2012-10-15):
一个轴上键槽的加工,轴是实心的,开始调质到280~320,完全插不动,后来回火至250以下,还是插不动,让刀严重。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线切割吧。精度经济性都不错

楼主:
工件太长了,我们单位只有一个小的线切割,准备外协,找了几个线切割厂家都没有这么大的床子,所以在想其他的方法

网友:
小的线切割机自己做一个能滑动的托架就可以切割了,我以前试过的。

网友(点评):
图上有个1.6的粗糙度,线切割能达到吗?请教。

网友(点评):
如果数量不多的话就慢走丝吧

网友(点评):
快走丝线切割能做到3.2的粗糙度,1.6很勉强,不过他插床都能做,线切割应该更可以加工了。

网友:
太硬了,为了降低硬度,可以退火。回火如果不是淬火后工件一般来讲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