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机外挂式安装如何密封?

楼主(2012-10-15):
密封要求可拆卸,且配电柜壁厚只有4mm.

网友A:
泡沫填充剂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沫填充剂可以吗?

不需要密封性太好,保证下面的风能可靠进入配电柜,不被上面吸走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密封性太好,保证下面的风能可靠进入配电柜,不被上面吸走就行。

有专门的密封条,一面带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密封条,一面带胶的。

做好了,就是用这种。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