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经济型数控,关于刀架电气原理

楼主(2012-10-15):
  我们是宝鸡经济型数控,不知以下的解说是否正确!求赐教!
  当系统发出刀架正转信号,信号线TCW将24V电压传给继电器,使继电器闭合,闭合的继电器接通了L220V电压,传给了接触器。接触器因220V电压接通而闭合,随后接通了380V电压,传给了刀架。
  当霍尔元件对准磁钢时,发出到位信号给系统,系统随后发出反转信号,通过信号线TCCW将24V传给继电器,使继电器闭合,闭合的继电器接通了L220V电压,传给了接触器。接触器因220V电压接通而闭合,随后接通了380V电压,传给了刀架。

网友:
最好给个图

网友:
两种,正转都一样,到位得信号,反转一种是定时间反转锁紧,一种是检测电机电流,达到即停止.

楼主:
我们是定时间的

网友:
最好能够把图发上来,

网友:
大多数的经济型是定时间的。有的接触器是用单次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