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型数控X轴镶条紧到什么程度合适啊

楼主(2012-10-15):
   想问一下经济型数控车X轴镶条紧到什么程度合适啊!现在我的方法是1.用表打左右晃没间隙就算好。2.用手转丝杠不紧就可以。这两种方法如何啊!还有什么好方法吗?我们机床无法看负载

网友:
大概是先不装丝杆,推动拖板感觉松紧!

网友:
去问了下机修工,说自己改装的老式数控车刻度盘处有一方头,可把电关了来回摇一摇,买的成品数控车他也不知道怎么调。期待内行指点。

网友:
配合应有一定接触面积
推动无阻滞直线度小于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