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装配里面拐臂的马达怎么添加?

楼主(2012-10-15):
请问这个装配里面拐臂的马达怎么添加?

网友A:
如果是在PROE里面,用电机带动活塞往复移动吗?基准轴1处采用销钉连接,在机构里面就可以添加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在PROE里面,用电机带动活塞往复移动吗?基准轴1处采用销钉连接,在机构里面就可以添加电机了

Proe当中比较好搞一些,在SolidWorks当中,加马达的时候“相对移动的零件”不知道选哪个?不选的话拐臂自己会跳动,要自己在搞个轴承座,添加上去约束一下,但是我看书上的不用,不知道它怎么搞的。

网友B:
个人认为应该添加在基准轴1上
如果方便,楼主能否把三维图发给我,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应该添加在基准轴1上
如果方便,楼主能否把三维图发给我,我试试看

好啊!基准轴上我不会加,我发给你,你试一试。在附件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啊!基准轴上我不会加,我发给你,你试一试。在附件里面。

我做了一个
能够实现你机构上的运动,你看下吧

网友:
其实不需要加基准轴的
只需要定义马达和相对运动零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一个
能够实现你机构上的运动,你看下吧

我的版本太低了,你是用2012做的,你的那个相对运动零件选的是哪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版本太低了,你是用2012做的,你的那个相对运动零件选的是哪一个?

相对运动部件是连杆
固定部件有两个,机座和曲柄
不过要定义好机座和曲柄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对运动部件是连杆  固定部件有两个,机座和曲柄  不过要定义好机座和曲柄的配合

这个用什么配合?还请大师帮人帮到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用什么配合?还请大师帮人帮到底。

宽度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