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说43秒加工一个零件,老鸟们给个建议

楼主(2012-10-16):
遇到个订单,客户信誓旦旦的说用铣床43秒加工尺寸的两个端面,直径5.5的通孔,R2.5的两个槽,请问可以做到吗?可以做的留言啊,还有这个件铣床加工正常多少钱一个小时?

网友(点评):
不是加工圆端面吧,肯定是加工28两个铣扁的面,这样才能得到2个通孔与一条圆弧槽,这个不是一般铣床能加工的,数控车铣符合加工啊

网友A:
在数控机床上确实有精确到秒的加工实例
作为一个老铣工,我很想看看这里的加工工艺。

网友(点评):
这个计算是车床的节拍,而且是年代比较久远的了,现在这个效率已经不行了。貌似这里谈这个的不多。

网友(点评):
老师傅,真是专家,佩服!

楼主:
少写个尺寸,是加工尺寸28的两个端面

网友(点评):
43秒只是切削时间吗,不包括辅助时间?这产品的批量是不是很大,大到值得用专用加工机床(定制设备)、自动或半自动夹具?毛坯是不是很均匀?

网友:
不好做吧,估计客户想少算你们钱

网友:
就是加工中心1次装夹也有难度吧?

网友:
铣床不行吧!?也许使用5轴加工中心才能满足了。楼主请亮剑!

网友(点评):
用循环夹具,一次装夹8个,6分钟8个全做好。

网友(点评):
只用铣床

网友:
机加工零件价格算的这么死? 还有得做吗?

网友B:
5轴的加工中心可以做,速度很快的

网友(点评):
对方说3轴就可以,人家这么精明,你觉得会用5轴吗?

网友(点评):
5轴来作?肉当成豆腐价了吧

网友:
应该是专用夹具,多件一起分工序加工的

网友(点评):
能具体点吗

网友(点评):
多工序?每次装加要耗时啊?只有43秒啊!

网友(点评):
专用机床?成本高啊!

网友(点评):
客户说用循环夹具,一次装夹8个,6分钟8个全做好。请问这种工艺具体怎么来操作

网友:
看到DMG的宣传手册,他们的车铣复合可以干出类似的活,

网友:
不会是专用的生产线吧,我这里曲轴箱加工生产线90秒,分八台机床加工

网友:
如果只是干2-D5.5孔和2-R2.5缺口,可以用D5的立铣刀装在角度头上,工件如图横装。螺旋插补铣两个D5.5的孔,插铣两个R2.5的缺口。应该可以在43秒内完成。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直接用D5.5的两刃铣刀直接下刀,当键槽铣,还弄个5的螺旋.

网友(点评):
我这把刀要还要干2个R5的缺口的,用5.5的不是超差了吗?我这个思路是一次装夹一把刀干两个孔和两个缺口。

网友(点评):
D5的缺口

网友:
如果有专用夹具。批量应该可以做到。. [7 P( ]1 |1 O. G
装夹两次。铣两个平面。钻孔。

网友:
三轴好象很难加工,那种能转的铣头好象可以吧

网友:
用4台铣床可以做到,专门做装夹夹具,速度还可以再快一点

网友:
大批量加工采取专用工装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网友:
不是用铣床加工的,而是用一种专门车多边形的车床加工的,我估计就只加工这个28的对边可能还不用43秒,这个装置10多年前我也改过一个。

网友:
如果不是专业夹具,我想肯定达不到那样的加工要求吧,

网友:
是呀我们做钢圈轮毂的毛成品是按秒算的才50几秒

网友:
什么材料?铝材可以做到

网友:
速度那么快,难。

网友:
你看看你们客户用什么样的机床和刀具。你再看看你们的设备和刀具就知道了

网友:
乍一看,楼主基本的制图都没过关,独立的一个产品,同一种材质,剖面线居然方向不一致?不知道大家发现没?

网友:
车铣中心,动力刀头+c 轴旋转 可以加工。

网友:
我能想到的
1、三把刀,换刀定位约5*3=15s;
2、铣28,(25+25)/2000+3=3s;
3、钻孔20/300+3=3s;
4、插R2.5,2s

钻孔按照角度头从一面钻起,如果两面钻需要增加一把刀。按照好机床的性能,好刀具的参数设计。不计辅助时间,控制的好这个时间是能做出来的(R2.5用插)。

网友(点评):
这个孔能直接钻吗,看你有多少钻头断多少把。

网友:
楼主,你的图用的是第一视角?

网友:
纯粹的加工时间肯定够了,看你怎么装夹,要不用带分度头的加工中心,或者车铣复合中心,不然就得多次装夹,装夹时间肯定不够,纯粹的三轴机做不到,最少要带分度头的工装才行,人家说的说不定只是纯加工时间。欢迎拍砖!

网友(点评):
这个图没什么太多的好讲,量不大,做8个工位也行,铣平面铣5.5孔,换装夹铣R2.5缺口,做自动夹具,应该差不多。量大的话,日产量2000以上就分工序做,1.铣面2.铣5。5孔3.铣R2.5孔,可以做到。

网友:
只加工28的两个侧边是吗?还是怎样?

网友:
三轴机床+变位夹具应该是可以的,时间也差不多。

网友:
时间方面不怎么敏感!

网友:
专机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
有一种专门的铣扁机,专门铣加工扁位的,班产量为8000~~10000PCS。你这个28的尺寸没问题,里面的R2,5的油槽可用拉床拉。三个工序加起来不用43秒。有时候不要只是想到加工中心!!有时一定要想到简单的机加工,还是要考虑成本的啊!0,2的公差很大了,铣扁机的精度可达0,03左右,没有正负!

网友(点评):
大哥,一般有几个代加工工厂有拉床,就算有拉床,你还得订做拉刀,就算这个简单点,也不会低于1000吧,等你拉刀做好了,单还有吗,再说,一般拉削磨削是刀具成本最高的工序,远远超过铣削。

网友(点评):
再说这个零件,它又不是通孔,你能用拉削吗,难道你的拉刀拉刀拉到一半再退回去,等你的校准齿到位了,你的拉削齿已经将工件多拉了!

网友C:
要在普通铣床上做要有好的工装,客户说的我估计能做到,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要是在加工中心上做可能还会快点,毕竟只用装夹一次。现在好多人都说这不好做,那不好做,我想主要原因就是不能打破自己思维的惯性。要突破首先要打破常规,我以前做一个螺旋模具,导程176,长度在280左右,我在普车上粗车的时候转速就是40转左右,而且我还觉得很轻松,一点也不紧张。

网友(点评):
是数控铣床,不带分度头。请问朋友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在普通铣床上做要有好的工装,客户说的我估计能做到,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要是在加工中心上做可能还 ...

我是天津的

网友:
43秒?就是用专用夹具,在普通铣床上纯粹的加工时间也不好加工的啊,真的要请高人指点

网友:
可以的,加工只有3个地方,铣床一次装夹立式夹持。1两个面铣  2.打孔  3铣R2.5

网友:
43秒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做个专用夹具,普通设备也可以成倍提高效率,这就要看加工的东西量的问题,大批量加工,做一套专用夹具,还是很划算的,就像我们的发动机缸体生产线,客户要求43秒一个缸体要从毛坯到成品下线,所以43秒对于这两个孔来说已经很长了,如果设备允许,时间可以更短

网友(点评):
你这43秒和楼主要求的43秒不是一个概念的,楼主要求一台机43秒做完,而不是不限制机床,那样的话15秒就可以搞定,就像你发动机装配线,一分钟下一台,不够就增加工序加人,但你一个人装是怎么也装不出来的

网友D:
时间是够了,就是量怎么样? 一个月有三万件 可以做。

网友(点评):
如果可以做,请留下联系方式。量可以。

网友:
哎 理论上的东西 不要用到实际当中阿

网友:
不知道装夹的时间算了没有

网友:
      这么个简单活如果生产节拍43秒一件的话,如单件或少量加工,那是不可能的,不用说加工,就是量一遍尺寸都得十几秒钟。至于用三轴或五轴加工,那加工费用可就很高了。
  如果是大批量加工,每月万件以上,43秒的节拍可不算快。机加工艺排列如下,铣床,铣28+0.20/0的扁;台钻,钻2—φ5.5孔;钻铣2—R2.5圆弧;去2—φ5.5孔及2-R2.5毛刺。
  这零件的加工难度不大,但要按43秒以内的节拍加工出来,就得设计专用的工装夹具了。铣床夹具见我的帖子,自己设计的非标批量高效的钻铣床夹具[复制链接] 加工2—φ5.5孔和28的扁;
  钻铣两个R2.5圆弧得做导向钻模,那么小R不论是棒铣刀还是麻花钻都无法直接加工。夹具参考我的帖子非标批量高效的钻床钻位置孔夹具[复制链接] 的结构形式。

网友(点评):
两个帖子都看过了,还不是很明白,向前辈学习。

网友(点评):
其实就是建一条简单的流水线,当然得是批量生产。

网友(点评):
大侠,圆弧面上你能用台钻直接钻孔吗,钻头不偏就断吧!拿铣刀一刀通吧!

网友(点评):
那么小的半圆孔,30秒左右一件,没有模具的话,就是用铣刀铣,一是铣不垂直,二是很难保证位置,三容易折断刀具,必须做钻模夹具才行,

网友:
有多少个?给我做40秒帮你做好

网友(点评):
可以做的话,留下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像手扳车那种形式,全部刀具装好,装夹好工件后只管进刀.

网友:
专业工具需要专业制作

网友:
43秒不 好做啊~

网友:
机会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间是够了,就是量怎么样? 一个月有三万件 可以做。

15106197287 无锡,金先生。

网友:
他坑你们!

网友:
讲价钱得哥不做,图纸老更动得也不做,43秒不是不可能,想压价得可能性大点,如些NC让他自己做。

网友:
个人愚见啊,有些户口把加工中心也称为铣床的,现在给客户做加工方案都按秒计算的,而且客户要求的是效率高,这个工件,我个人认为批量生产的话,可以在立式加工中心,加个偏摆功能的转台,可以一次装夹就完成的,至于43秒能否完成,那要计算一下才行,我们公司一般铣床是按40元一小时计算,不知道市场行情怎么样

网友:
这样的产品是做批量的,你一般小打小闹赚不了钱的。
如果每个月有5W以上的量可以考虑接下。签定合同后改一台简易数控来做。
跟本用不着什么三轴,四轴的。
我同学那里目前有一个产品就和这个有点类似,他的是外圆上4个3mm的孔
端面上铣一个R。整个过程也不到50秒!!而且调好之后任何一个普工也能操作。
所以说43秒是可能的!

网友:
关键还是一个月多少量!这个用铣床和台钻就可以了。卧铣床用间距28的2个刀盘一次洗一串。再钻5.5的孔,R2.5也可以用台钻尝试一下。关键就是夹具了!

网友:
数控铣,每次装夹三个零件(或成倍),分别把需要加工的部位向上。43秒完全没问题,就是夹具要设计的好些,不然装夹时间会比较长。

网友:
貌似楼主忘说明了工件的材质
一般硬度不高的材质43秒足可以搞定了
就用车铣复合设备,主轴动力头带分度功能就可以快速搞定
一次装夹一件
还是可以满足楼主的43秒的

网友:
45秒肯定做不完的有点常识的铣工都懂的

网友(点评):
量大,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数控机床上确实有精确到秒的加工实例
作为一个老铣工,我很想看看这里的加工工艺。

老鸟啊,佩服

网友(点评):
呵呵,不敢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5轴的加工中心可以做,速度很快的

用五轴的那价格不要太贵啊,会有人要嘛

网友:
也许应该可以  客户这么说 是为了 价钱低点而已    要是真的做到 是有难度的 ,,  数控铣床在我们这边  每小时40元左右

网友:
用压铸可以么

网友:
车铣中心可以干出来的!

网友:
这是什么客服啊,精的跟猴子一样都成专家了。他都把它算完了,还拿来外包。晕!

网友:
我从来不接这类型的客户 没意思的 算的特精通的东西最好别做 除非你有牛马精神的工人

网友:
我看了全部留言,楼主没说什么材料。找数控自动车床做。问题应该不大。剩下的就是量和价格的问题。

网友:
你样他干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
铣床,六个位置三种加工内容,43秒,难以想象。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
我估计得几把刀同时上

网友:
什么材料?
可以做到,关键是量大小;
量太小就让他们自己做!

网友(点评):
铝6082 一星期5万个,已经找到,不挣钱,只为下次合作

网友:
要看量的,单个加工一下20~40元。 批量要选机器,最多5秒一个,两面同时铣,小零件加工快,有做这种铣扁位专机的,加工一个8分钱~15分钱不等。

网友(点评):
典型的专机设计,车铣转三结合。8万一台可做到3秒一个,全自动加工。

网友:
可以做到,用带送料机的双轴的数控走心机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