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MoV 真空热处理,求救

楼主(2012-10-16):
各位大虾大家好~
   我现在使用的 材料是 是Cr12MoV   热处理工艺:真空处理+ 深冷处理2次
  板件尺寸:720*500*25mm

出现的问题
   板件变形2个毫米,表面有矫正现象

疑虑
  真空处理后 能不能+矫正    矫正对板件有什么影响
  矫正过后板件精加工的时候会不会变形?

等待ing...............

网友:
这个材料也变形2毫米呀?机加前有无预处理?

楼主:
材料回来以后 中间大型腔的位置 全都掏空了

网友:
真空处理+ 深冷处理2次    2或3次回火+1次深冷够了

真空处理后 能不能+矫正    淬火后不要再矫正,如一定要矫正,必须再去应力退火

板件变形2个毫米    可去应力退火后再真空处理

网友(2014-06-15):
材料的出处?
这种材料,很多小钢厂也在做,不到大钢厂的价格的一半。还有进口料,价格又翻一翻。
我们的体会,正常的材料,状态还可以的。
要命的是,小钢厂的材料,成分和大钢厂的完全一样,事前,很难区别。

网友(2015-03-04):
同样材料,类似尺寸的板我们也有变形,,不过我们板的厚度没有那么厚,一般20MM,,也存在变形问题,,磨床修正很辛苦,,不知道机械加工前应怎么处理,,才不会变形大

网友(2015-04-21):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