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方式如何选择

楼主(2012-10-16):
最近在产品中用到变频器,对变频器的控制方式不是很了解,是不是型号选定了,对应的控制方式就选定了,还是某个型号的变频器是通用的,任意一种控制方式都可以?

网友:
选好电机相数,功率,扭矩,控制方式改参数就好了

网友(2012-12-18):
一般情况下告诉厂家用在什么设备上,ATL爱德利厂家提供技术支持,不用自己选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