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键槽如何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2-10-16):
到车间,看到这个东西,尺寸我估计的,请教里面的键槽如何加工出来的?我问一个老工程,将近60岁,他说大概洗出来的吧,我问另一个同事,他也说不出来,我估计不是洗出来的,高手指点下啊,不胜感激

网友:
立式插床

网友A:
单件的可以用电脉冲

楼主:
插床的话,不是要有退刀槽?我没见过插床加工,疑惑

网友(点评):
一般工具铣上都带有插头的,只是大家釆购时没有配备。

网友B:
铣是不会的,你这图纸上还差一个工艺孔或者工艺槽,加工用铇床;插床还有电脉冲工艺。你们那里对这个零件居然没有人能回答,呵呵?

网友(点评):
可能用的少呗。行业不同。 如果键槽在中间位置,如何插,不用铣?

网友(点评):
谁这样设计啊?要是非这样设计就搞通了,从外面铣,装上键再在外面封加一块了。还方便安装!

网友(点评):
或是把键设计高度加上轴套壁厚就OK了

网友(点评):
刨床能加工吧

网友(点评):
插床,要求不高用刨床也行

网友:
怎么没有让刀槽?让设计师确认一下

网友C:
你想想看,花键槽是怎么加工出来的?花键槽还在圆周上4个或者6个均布,都能加工出来。

网友(点评):
花键槽,如果是通孔的话,是拉刀拉出来的。不是通的话可以选择电火花,也可选择插床加工。

网友:
插床加工就可以 电火花也行不是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是不会的,你这图纸上还差一个工艺孔或者工艺槽,加工用铇床;插床还有电脉冲工艺。你们那里对这个零件居 ...

不是没有人能回答,是设计部的人不知道,我看的实物,是没让刀槽的,所以我纳闷,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点评):
没有工艺槽,那就是电脉冲了,还有个是不是粉未冶金的?

网友(点评):
电火花加工费用可是老高了,有必要吗!

网友(点评):
可能是冷挤压成型的。

网友(点评):
电脉冲也不便宜啊

网友:
这个我看只有电火花能做了。

网友:
没有退刀槽?

楼主:
电火花是能做,价格估计不便宜,抽空去车间问下

网友:
看看实物,可以根据加工痕迹判断加工方法,一般 插床,电火花,和粉末冶金都分辨的出来的

网友:
如果有实物照片,应该非常好判别如何加工的。

网友:
盲孔里有一个键槽,又没有退刀槽,只能先打预孔,在电脉冲加工。

网友D:
线切割或拉床,线切割速度慢但精度高

网友(点评):
线切割不可能啊,看清楚是盲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切割或拉床,线切割速度慢但精度高

你线割?线从哪里穿过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线割?线从哪里穿过去?

线先剪短,从孔里进去,再连起来。

网友(点评):
哥们 看清题目

网友(点评):
哥们看清图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先剪短,从孔里进去,再连起来。

你没有看清楚图吧,零件不是两头通的

网友E:
谁知道线切割,电火花,电脉冲之间的详细区别啊,感觉只了解个大概,谁能具体说说?

网友(点评):
一样的,没区别,地瓜和红薯的差异

网友F:
这是一般是用插床。

网友:
插床

网友(点评):
不要人云亦云,插床没有空刀怎么插?

网友:
按照目前通用设备只能用电火花打出来。

网友:
用电火花加工才是正确的,费用大概20元左右吧,看你和加工商怎么谈了.

网友(点评):
又一个混水摸鱼的!

网友(点评):
浑水摸鱼的多了去了。。。

网友:
直接插床插出来,还没公差要求的好弄

网友(点评):
拜托,先看一下零件图,那个没有空刀槽,你能插吗? 有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G:
没有工艺孔或工艺槽,设计拍点问题,按现在的图纸只能用电火花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工艺孔或工艺槽,设计拍点问题,按现在的图纸只能用电火花加工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我想这是个冲压件。

网友(点评):
看看公差要求再说,好么?

网友H:
电火花加工可以做,现在电火花加工也很普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火花加工可以做,现在电火花加工也很普遍了。

对的,

网友:
有可能是精密铸造件,精度等级也可以达到要求!这样的件加工起来的确有难度!

网友(点评):
这个还靠点谱!

网友(点评):
大批量的话,同意。否则不可能的

网友(点评):
成本比较高,如果是小批量的话,铸造前期的准备时间比较长,很多工厂没有铸造这道工序的。

网友:
插床或者电极加工, 你可想下内六角怎么加工

网友(点评):
插床,请问牛人如何插?

网友:
机械新人,学习中,,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单件的可以用电脉冲

电脉冲就是线切割吗?

网友(点评):
电脉冲和线切割两码事,百度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一般是用插床。

一般怎么插,没有退刀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脉冲就是线切割吗?

好的

网友(2012-11-30):
图纸的意图是小内孔,不好加工,特别是长点的孔,退刀槽不好挖,速度慢。简单解决就是在键槽最大长度处,外圆钻个孔,就可以插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切割或拉床,线切割速度慢但精度高

细心看一下图纸行吗?那个键槽不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知道线切割,电火花,电脉冲之间的详细区别啊,感觉只了解个大概,谁能具体说说?

快走丝线切割用的是钼丝,电火花用的是铜电极,怎么会一样呢

网友:
拉削加工。

网友(点评):
孔是盲孔,怎么拉。。。

网友:
还没见一个高人

网友:
没有退刀槽的话是电脉冲加工的。

网友:
如果只有线切割和车床。类似这样做过
把内键槽部分先线切割出来 ,然后尾部轴焊接一起,最后打磨

网友(点评):
有这可能啊

网友:
火花机啊,

网友:
先线切割,再焊接。

网友:
此零件在设计的时候如有必要 直接贯穿.贯穿了可以线割.非要这样 若是量少可以放电加工. 插床我没搞过所以不知道啊

网友:
线切割怎么做?

网友:
粉末冶金的吧

网友:
据我看这图纸,这圆孔不是打通的?为什么这样设计呢?个人觉得这样的设计有所欠缺。假如真的要加工这样的零件,也不是不可能的,用电火花吧(成本高,效率低),这还没有退刀槽,插床也用不了,由于不是通孔,线切割也不行。。

网友:
插床 线切割

网友(2013-02-21):
汇聚各方说法是大公司的

网友:
铸造也有可能啊

网友(点评):
精密铸造要达到2丝的精度,也不容易,大部分厂家是做不到的。

网友:
这个零件有意义吗?你见过这个实物,在哪用??

网友:
成批大量可以用粉末冶金,冷墩成型,单件还是改图吧,可以底部留退刀槽上刨床或插床加工,电火花代价太大

网友(点评):
你说的方法,如果工件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这么做,若是现在这个精度要求你的方法还是不适合。

网友:
最好是插床                       刨床也可以 不过贵

网友:
插床,应该有个退刀槽吧

网友:
插床 或者 铣也可以的 从成本考虑可以选择插床

网友:
看图纸,只能电火花了吧,推刀槽都没有怎么插呀!

网友:
方法很多看成本

网友(2013-10-13):
有关键槽加工可以跟我联系,这个没有退刀槽的,我们也可以加工。我们的加工设备比传统插床;线切割时间上大大缩短至少5倍,效率高,精度准,键槽粗糙度光洁度也不是线切割能比拟的。有需要跟我联系,邮箱:wuyu120@126.com  电话:13913828253

网友:
插床的话没有空刀槽,应该是电火花加工

网友:
何必设计成这样呢

网友:
电火花腐蚀加工

网友:
或者精密铸造成型

网友:
没照片  看不出来  冷挤压能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想看,花键槽是怎么加工出来的?花键槽还在圆周上4个或者6个均布,都能加工出来。

花键是通槽,用拉床拉来出来的。这个不是通槽

网友:
电火花加工,插床的话没有空刀槽,插不出来的

网友(2014-01-06):
这个图纸缺少一个键槽顶端的工艺孔,钻孔后插床加工键槽!

网友: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单件的话线切割也是可以的,不过费用很高

网友:
这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应该是电火花加工的

网友:
量大肯定是插床,1~2件线割快点

网友:
这个件可以冷挤或是精铸的。

网友:
这个一般用电火花加工的现在

网友:
这个是有可能是设计者没什么车间经验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