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S232/PPI电缆 485和232的连接

楼主(2012-10-16):
200PLC上是485的接口,电脑上是232的,虽然是9针,但感觉这两个接口信号形式应该不一样啊,可是用PC-PPI电缆为什么能直接相连呢,如图,我看不出哪里有转换的啊(用适配器的话,USB和485中间是有个东西转换),小弟不才,特来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2013-06-06):
买一个USB转RS22接口就可以,你这个应该是siemens S7-200的编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