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才可以添加更多的结构构件?

楼主(2012-10-16):
我的solidworks的焊件-焊件结构里面的东西就几个,请问怎么才可以增加。比如角铁就只有20x20x3,25x25x4和30x30x5只有这三种,请问各位大侠怎么才可以添加更多的结构构件

网友A:
1.网上有更全的型材库,下载下来装进去
2.自己画断面,保存进去

网友:
自己加别人做好了的,或者自己画构件断面,又不是太难的事

楼主:
可是我保存了,用不了。格式和保存的地方都对

网友B:
不可能吧,格式和保存地方对了,怎么会不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吧,格式和保存地方对了,怎么会不能用呢?

当我要用的时候显示为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你保存的方法不对,要先选中画好的截面,这是关键的一步,再点另存为,才能存为那种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保存的方法不对,要先选中画好的截面,这是关键的一步,再点另存为,才能存为那种格式

哦,谢谢

网友D:
在线下载然后复制到
X:\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lang\chinese-simplified\weldment profile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线下载然后复制到
X:\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lang\chinese-simplified\weldment pro ...

谢了,

网友(2014-12-19):
能说具体点吗?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2019-07-16):
楼主这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网上有更全的型材库,下载下来装进去
2.自己画断面,保存进去

请问,在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