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发热,求助

楼主(2012-10-16):
我公司去年为了装配轧机买了一台可移动式的液压站,刚用了一年多还不经常用。换了两个泵头了,现在这个严重漏油。........刚开始用一段时间(1-2小时)泵头就发热,油温估计能有80度吧,到这个温度就不敢用了。现在成了废品仍在那里了没人管理。我们在倒是有个液压研究生,他也没说明白原因,只是说产品质量不行。希望有经验的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既然移动式的肯定没有较好的散热,油温会持续升高。
没有原理图,只能瞎猜了:1回路设计不合理;2溢流严重;3泵本身质量确实较差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如果是油液升温引起的发热那原因可能就多了。我现在就有这种问题,

网友:
换一个电磁溢流阀试试。

网友:
楼主;你最好把轧机与泵站的真实图片发上来!这样也好给你做个诊断。

网友:
贝贝老师说的对

网友:
首先得看温度上升是泵本身引起的,还是回路引起的,可以使用一套工作正常的回路测试泵,如果还是温度高,则是泵的问题,
那就可以检查是进油回路的问题,还是泵本身内部的问题

网友:
具体的可以上传图纸吗?

网友:
你这个系统有没有冷却器哦?

网友:
要有图片才能判断哦

网友:
有可能油泵内泄。你拧开回油管看看

网友:
应该是泵内泄和没有冷却造成的,另外有可能设计不合理

网友:
加个冷却器,或者散热扇

网友(2013-02-13):
看看是不是热交换器的问题。

网友:
最好是先看下你的溢流阀!!

网友:
主要是3个问题
1:检查溢流阀(用手摸溢流阀的回油管路是否发烫)
2:泵本身质量问题(主要是产生内泄)
3:散热系统散热量不足。

网友:
三五问题,各位回答的挺积极!

网友:
什么资料都没有就叫人解决问题........(最少有图)

网友:
1,油液不行。粘度过高或过低都导致发热
2,环境温度高,油箱容积小,散热不行。
3,泵或阀泄漏严重。。
4,系统进气。

网友:
1.系统压力设定过高
2.溢流压力低于压力传感器设定值,导致持续做功
3.泵或系统内泄严重
设计正常的情况下就能想到这么多了,最好是能把整个系统的详单列一下,方便判断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