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加工后变形,平行度达不到怎么办?

楼主(2012-10-16):
请教各位大侠,材料是45号钢,长401,宽360,厚14的钢板,平行度要求达0.05,可是加工后有点变形,平行度达0.28了.在磨床上加工的时候平行度没问题,拿下来量就变大了,还有什么办法处理啊?退了一大堆货回来,快要崩溃了,

网友:
夹着或者垫着磨应该可以吧,超差应该磨床吸附整板变形所致。

网友:
应该是磨削工艺问题

网友:
多磨几次     磨完一面后就放一段时间   做一下时效处理

网友:
废了吧,磨床之后都这么大的误差

网友:
装夹方式最重要,不能用虎钳(铣床)或者卡爪(车)夹紧,只能压紧(垂直于端面);
粗精加工要分开;
压紧工件前要用0.03塞尺检测,不合格,要垫铜皮,直至0.03塞尺检测合格;

网友:
时效处理没做好,工艺安排有问题。

网友:
时效处理的问题,工艺缺失

网友:
天意6楼的方法

网友:
设计专用工装,问题主要在这儿

网友:
多磨几次

网友: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材料有可能有些问题,加工工艺夹具也能出类似问题

楼主:
已磨了很多次了,我也觉得材料可能有问题.现在头痛的是:这批货还能返修吗?如何修?前面有大侠提到时效处理,求教什么是时效处理?该如何做?

网友(点评):
释放内应力的一种手段,轧制锻造的钢材内部都存在内应力。详细百度

网友(点评):
失效有两种方法:1、振动;2、加热。但要搞清楚你这是不是内应力,还是装夹变形引起?

网友:
个人感觉,你是在粗加工铣的时候就变形了,而你在磨的时候只是吸盘又把它吸正了,所以你在磨床上测量是没有变形的。还是要在粗加工的时候想法子,有一种叫,永磁式电控磁盘。这东西还不错。是台湾的。

网友:
工件变形个人归结为3点
1.内应力引去。2.工件装夹引起.3.加工过程中切削力与温度变化引起
楼主上磨床加工估计余量不多,1.3两点可能性不大,2装夹问题的可能性最大。装夹应注意1.基准要平(这里指垫的平面要平)2.尽量避免过定位控制夹紧力,(参照6楼与14楼)

网友:
先去应力,后磨

网友(2014-03-10):
一般薄板型工件都是这样的,上平面磨磨完以后都会有点变形,主要是加工过程中磁力对工件的影响,可以多来回翻转工件,正反面反复加工,或者可以在工件下垫东西,减少磁力!!!

网友:
你这平行度还是满足的啊,只是平面度不好,45刚磨平行度磨床上吸住了很好磨得,你图纸上肯定也有平面度要求吧

网友:
要求高的零件我一般都这样做:热处理→开粗→热处理→精铣(精铣时要侧面斜固定,不能用压板和虎钳)→精磨(同样也是用工装,不直接吸住,磨出基准后反面可以直接吸着磨也可以继续使用工装)
一般500*250*25的板平面度可以2丝以内,不过要存放好,我都是放大理石平板上的

网友:
估计装装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