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变位机的翻转装置,请教

楼主(2012-10-16):
现在焊接变位机的翻转装置,一是采用单纯的摩擦副(钢与铜),二就是采用自己加工的轴承座(加工困难,占用设备时间长),可不可以采取标准轴承座,应该采用什么型号的轴承座?注:焊接变位机一般是焊接工件重量600Kg、3吨、5吨、10吨。

网友(2018-02-02):
可以采用带座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