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K角接触轴承的问题!

楼主(2012-10-16):
       如题:轴承型号:30TAB06DF/GMP4
                                     904  TK-1550        现在问题是购进同一批轴承,但TK-XXXX,后面的数值不同,轴承从外形上看,倒角大小不一至!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使用精度和寿命?请各位大虾指教一下!

网友:
如果你是批量生产,一定要一致性啊,不然你怎么组织生产,怎么维修啊,零件的互换性很重要,不然迟早有麻烦的。另外同批轴承型号应该是一样的,不然差很远。另外,我建议你换成别的品牌的,小日本的你也用啊。

网友:
奇了怪了,买样的轴承还能有不同的尺寸啊,还是退货算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昨天已安装了一组,打精度在0.002/0.15H!另外:轴承型号是一样的,精度等级也是一样,想在就想了解一下TK-XXXX这组数代表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