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ROE中转CAD图层设置

楼主(2012-10-16):
在PROE中转CAD时完全按投影来的,就出现了线型的叠加,在哪里可以设置不叠加呀,虚线就不要了

网友:
转之前就可以先设置的呀。

网友A:
转之前选择是否显示隐藏线,在drw图纸图形属性里设置。

网友(2013-12-04):
引用 网友A:
转之前选择是否显示隐藏线,在drw图纸图形属性里设置。

有用

网友:
proe中二维图转成dwg格式后,用cad打开为何图层这么多,好不习惯,而且图层都是英文,不知是否可以在proe中通过提前设置来更改一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