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配置的零件如何在明细表中显示一个项目呀

楼主(2012-10-16):
  请前辈们指教,因为零件比较多,有许多零件用到了配置,其中有一个零件是用配置来表示他的不同的状态,其实就是一个零件,可是在明细表中则分成了两个项目,请教前辈们,不同的状态的零件在明细表中如何来实现一个项目表示。

网友A:
在不同配置里设定不同的属性就可以了,明细表中的内容是引用属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不同配置里设定不同的属性就可以了,明细表中的内容是引用属性的

希望大侠能够图文并茂的给,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