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球磨机减速机轴承室磨损及渗漏油

楼主(2012-10-16):
减速机轴承室磨损及渗漏油等现象都是常见的故障,以下是用高分子复合材料快速处理该类故障的方法,用到的朋友可以参考下

    减速机是一种动力传达机构,利用齿轮的速度转换器,将电机的回转数减速到所要的回转数,并得到较大转矩的机构。在目前用于传递动力与运动的机构中,减速机的应用范围相当广泛。几乎在各式机械的传动系统中都可以见到它的踪迹。其应用从大动力的传输工作,到小负荷,精确的角度传输都可以见到减速机的应用,且在工业应用上,减速机具有减速及增加转矩功能。因此广泛应用在速度与扭矩的转换设备。

一、减速机轴承室磨损的修复
    减速机的轴承位和轴承室,在重载低速、重载高速的高扭矩启动下以及在设备振动、径向冲击的作用下,轴承室或轴承位发生金属疲劳,产生永久变型;轴承内圈与轴或轴承外圈与轴承室出现间隙配合,从而导致相对运动产生磨损。一旦出现此问题,严重影响着设备的正常生产。
    减速机轴承室若出现磨损,部件的更换费用高昂,制造周期较长,一般修复方法为拆卸补焊后机加工或扩孔镶钢套等,费时费力,而且费用高昂。美嘉华高分子材料优良的机械性能及良好的可塑性,使得该问题得以妥善解决,在保证设备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大大缩短了设备的修复时间为企业创造巨额的经济价值。
    高分子复合修复材料是以高分子聚合物、金属或陶瓷超细粉末、纤维等为基料,在固化剂、固化促进剂的作用下复合而成的材料。各种材料在性能上互相取长补短,产生协同效应,使复合材料的综合性能优于原组成材料。具备极强的粘接力、机械性能、和耐化学腐蚀等性能,因而广泛应用于金属设备的机械磨损、划伤、凹坑、裂缝、渗漏、铸造砂眼等的修复以及各种化学储罐、反应罐、管道的化学防腐保护及修复。

1、传统修复方法与高分子复合材料修复方法的对比:

     工艺
内容
传统修复工艺
美嘉华修复工艺
更换新部件
补焊机加工
喷涂、刷镀
对应关系修复法
机加工修复
修复条件限制或不足
更换时间长、工人劳动强度大、部件更新率高、备存部件费用高。
外协修复,受部件材质影响补焊难度较大、费用较高。
外协修复,受部件磨损形式及磨损尺寸的限制,一般难以修复。

针对大中型设备,难易拆卸,精度要求不高,转速<1000r/min;利用未磨损面基准和轴承与轴承室的对应关系现场修复。

针对设备精度要求高,磨损不均匀,转速>1000r/min;利用机加工修复,不存在热应力影响。
修复时间
2

运输+修复时间

运输+修复时间
2
2
修复费用
部件几十万元

补焊费用+机加工费
喷涂、刷镀费用+机加工费用。

材料费0.3万元
材料费0.3万元
运输费用

运输费用*2
运输费用*2

损失费用
停机2天损失

修复时间难以控制

修复时间难以控制
停机2天损失

停机2天损失
修复使用效果
新部件在使用过程中,受到温度、震动、轴承对轴的径向冲击力的作用下,不能避免出现磨损现象。
补焊过程中的高温会产生热应力和损坏金属部件材质,表面永远不能确保100% 配合面积,易出现配合间隙,而再次出现磨损。
不能确保100% 配合面积,易出现配合间隙,而再次出现磨损。

高分子材料的退让性,始终保持100%的配合接触面积,避免产生间隙。

高分子材料具有的良好粘结力、抗压性能以及综合性能完全满足车铣刨磨,其退让性,始终保持100%的配合接触面积,避免产生间隙。

结论:
    该类问题现场传统方法难以修复解决,外协修复受部件材质和磨损尺寸的限制难以修复,通常采取更换新部件解决;且减速机不断在改进,配件更新较快,部件备存占用巨额资金。美嘉华技术产品,针对不同设备,不同的运行状态,不同磨损情况,采用相应修复工艺,可快速、简单、有效修复,特别由于高分子材料的退让性,始终保持100%的触面积,避免了配合间隙的产生,使修复后的设备寿命甚至超过新设备,从根本上解决轴类磨损原因,帮助企业提高设备管理水平,降低维修维护成本,避免停机停产,提高企业竞争力。

2、应用案例:
    2012年9月21日,美嘉华技术在华能德州电厂修复减速机轴承室,经过对设备磨损问题的具体分析后,决定采用以轴承位两端未磨损位置为基准刮研恢复磨损了的尺寸,然后利用轴承与轴承室的对应关系的二次修复保证修复后的配合尺寸。
    本次修复的2台煤磨减速机设备,修复了4个磨损轴承室。现场整个修复操作简便,避免了企业更换新部件的巨大费用,延长了减速机使用寿命,有效避免因设备的长期停机、停产而带来的效益损失。

设备名称

球磨机减速机
设备参数

减速机型号:LDH80-6.74
速比:6.74
输入轴转速:992转/分
轴承室直径:400mm,轴承宽度:106mm,磨损深度在0.5mm左右。
磨煤机减速箱输出轴轴承孔磨损失效,轴承室上下部均出现不同程度磨损,磨损数量共4个轴承室。
设备价值
减速机壳体几十万元
设备问题
2台减速机低速轴4个轴承室磨损

解决方案

美嘉华金属修复2211F高分子复合材料,具有极好的粘着力、抗压性及各项综合性能,通过利用轴承室为磨损面基准和轴承与轴承室的对应关系,快速速施工即可对磨损的轴承室实现在线修复,避免报废更换,延长设备使用寿命。美嘉华高分子复合材料和应用技术可以使企业在第一时间快速有效的现场修复,有效避免因设备的长期停机、停产而带来的效益损失;有效的避免运输成本、吊装费用及施工安全等方面的综合因素,确保人身安全和企业损失,为企业节省了宝贵的生产时间。

3、施工步骤如下图:

二、减速机渗漏油的治理

    除了减速机轴承室磨损的快速修复,对于减速机静密封点泄漏也可采用美嘉华高分子复合材料和技术现场治理渗漏,不用拆卸,高分子复合材料在外部治理渗漏,省时省力,效果立竿见影,其产品具备的优越的粘着力、耐油性及350%的拉伸度,克服减速机振动造成的影响,很好地为企业解决了多年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减速机运转中静密封点漏油,可用表面工程技术的油面紧急修补剂粘堵,从而达到消除漏油的目的。
1、应用案例:
    4月6日,美嘉华两名技术工程师前往某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减速机渗漏治理指导工作。此次治理的减速机是原料车间的球磨机配套设备,该车间共有减速机八台,均为1998年的设备,减速机型号为:ZQ650。八台设备都有不同程度的渗漏现象,其中有两台减速机渗漏严重。渗漏部位沿减速机上下壳体密封处周圈存在,连接螺栓处也有渗漏存在。企业采用过多种方法进行解决,但受设备振动的影响,效果不佳,企业一直没有有效的应对方法进行治理,目前设备下面用容器接着滴下来的润滑油,造成车间现场环境的极大污染。设备控制形式采用单台独立控制,其中六台2.5吨设备,两台1.5吨设备。
    美嘉华系列材料具有优良的粘着力、耐油性及350%的拉伸度,为企业很好的解决了多年无法解决的问题,有效延长了设备的工作时间。美嘉华技术具有操作简便,快速有效的特性。本次修复共用时5小时,修复渗漏减速机2台。在美嘉华工程师的指导下,操作人员学习积极,其余的减速机渗漏问题治理有企业自主完成。

2、修复过程如下:

网友A:
恢复后,寿命,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后,寿命,性能如何?

性能满足企业使用要求,不然企业也不答应呀,寿命可以达到新设备的使用寿命。

网友(点评):
不错,请问他的缺点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详细的操作视频:

不能做断裂性的粘接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视频进行了部分更正: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0MzY1OTA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