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突然不见了

楼主(2012-10-16):
正在旋转零件,突然就不见了;保存后关闭,再打开,打开窗口中图标也不见了,打开后还是一样。有知道的高手,请帮忙指点啊

楼主:
是2012版的

楼主:
附件为消失的零件

网友:
"打开窗口中图标也不见了"是啥意思啊,存储该零件文件夹里找不到该零件了吗?
楼主用sw多久了,会不会是零件没有全屏显示的问题,打开零件点击“整屏显示全图”看能不能出来。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YzMzQ2fGU3NTFkMGJkMTE2MmVmZmNmYjIwYmUwNDc4NTdhMWExfDE3NDAzMzgzMjE%3D&request=yes&_f=.jpg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YzMzQ3fGVjZTM0NTQwNTk3MDBjMjM1MzFlMDgxMzE2Njg3ZWJhfDE3NDAzMzgzMjE%3D&request=yes&_f=.jpg压缩了最后两个特征,然后显示实体。

网友(点评):
最后的切除特征做的有点问题。

网友:
LZ难道是在使用试用版本,过期了,就不能保存吧。

网友:
没碰过类似的事。

网友:
可能是你的某个特性有问题或错误导成的,我也遇到过,要判断你到哪步出现画的图消失,再检查有没有错误。。。

网友:
后退几步就可以了 ,平时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你可以查看一下切割清单,2012版本里,出现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切割清单出现问题。

网友:
ctrl加f,刷新下,不行上你的设计树去看看,有步骤错误,删去上一步试试。

网友:
盗版的就这样。
更狠的我都遇到过,比如你装配零件的时候突然出了问题,结果好几个零件都没了。都是画零件的时候就保存好的零件,出问题后盘里直接没了

网友(2013-05-08):
你先打开零件,然后在画零件的第一步点击右边,选显示就好

网友:
cad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也没搞懂为什么,sw倒没遇到过

网友:
没遇到过突然消失的情况……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明白啥情况啊。

网友(2013-07-03):
13楼正解

网友:
整屏显示全图就出来了。

网友(2018-03-06):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做的,零件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