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30i系列 選配功能J743 的用途?

楼主(2012-10-16):
是否有人可以詳細說明FANUC 30i系列 選配功能J743 (旋转轴控制)在哪類型的CNC加工母機才會使用到?及作用?; K, s$ U7 ^: |& D

网友(2013-03-14):
旋转轴控制,一般是对于多轴加工用到,例如增加A轴旋转台,B轴刀库盘,C轴旋转工作台等,也是用到选择轴控制,另外还有其他的用法,例如动力刀塔,伺服轴当主轴使用这样的功能,其实都算是旋转轴控制功能,一般机械制造设计需要使用到的,可以选择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