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确定此丝杆驱动电机?

楼主(2012-10-16):
图样

图样

上升速度2m/min,
丝杆有直线导轨作导向。
请教各位,谢谢。

楼主:
没有人能帮帮忙吗?感激不尽

网友:
帮顶,我也想知道算法

楼主:
负载对丝杆的扭矩怎么转化为电机的功率?这部分的影响怎么计算的?求救

网友:
传动负载的速度和导程决定电机转速,电机输出扭矩应大于等于负载对丝杆扭矩
这样功率不就出来了?
其他效率之类  再附加

网友:
应该是根据最大负载,最大速度,等量选丝杠公称直径
再按照马达转速和传动速度 选择导程
然后再把 定位精度、压杆稳定性、极限转速、极限寿命等各项校验并修正

网友:
自己到这里去找公式去!

网友:
P=n*(G+f)*v

n 安全系数,通常取2
G 升降部分重量,除了载荷,还有架子、滑块
f 摩擦力,既然你用直线导轨,摩擦力相对载荷比较小,有了安全系数,忽略掉它吧
v 上升速度

网友A:
楼上的把问题说的复杂化了,其实很简单。
弯矩由直线导轨来承受,丝杠只承受向下的重物重力。
由物理公式:P=F(牵引力,N)*V(线速度,m/s)
求出的功率是驱动负载所需的最小功率,考虑功率损耗,再除以丝杠和直线导轨的传动效率(直线导轨摩擦力很小,可以忽略),不知道与丝杠配套的螺母是滚珠型的,还是普通的滑动摩擦类型的,如果按照滚珠型的来计算,效率暂且按照95%计算(具体参照样本)。
除此之外还要乘以一个安全系数,我暂且按1.5来计算,根据你具体场合来定。
所以,功率:P=1.5F*V/0.95=1.5×50×9.8×2/60/0.95=25.8w。
电机转速:V/Ph(导程)=2/0.006=333r/min
虽然物体比较重,50kg,但是电机的功率却很小,这是因为负载的速度很慢。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收藏了 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收藏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把问题说的复杂化了,其实很简单。
弯矩由直线导轨来承受,丝杠只承受向下的重物重力。
由物理公式 ...

刚用了一套丝杆的结构,也是这么算的,但是我的电机没有减速机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如是T形螺杆效率是3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把问题说的复杂化了,其实很简单。
弯矩由直线导轨来承受,丝杠只承受向下的重物重力。
由物理公式 ...

理论上这个力量是够了,但是建议放大两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用了一套丝杆的结构,也是这么算的,但是我的电机没有减速机不知道行不行?

我以上已经算出了电机的功率和转速,你可以求出扭矩来。只要你电机的扭矩和转速都能满足求出的要求就行了。如果扭矩不够,就要配减速机,减速比根据电机转速除以丝杠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上已经算出了电机的功率和转速,你可以求出扭矩来。只要你电机的扭矩和转速都能满足求出的要求就行 ...

谢谢!明天回去核算一下,别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