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求翻译下面一段意思

楼主(2012-10-16):
%
O0001;
T1;
M6;
G90 G54 G00 X0 Y0 S1500 M03;
G43 H1 Z100.;
Z5. M08;
G41 X44.5 Y15. D13;
G1 Z0 F100;
M98 P100 F240;这一段最不理解
G0 Z100.;
G40;
M30;
%%

网友:
很久没编程 了,应该是调用100号子程序

网友:
调用O100这个子程序,然后子程序里面进给按照F240执行,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M98为调用子程序命令,子程序为P100,进给量F240,不知道你这个是每转进给还是每分钟进给,没看到相关指令,不知道我说得有误吗?请求高手学习和指教?

网友(点评):
对的。一般是每分钟进给。

网友(点评):
是这样儿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还有其他的程序吗?不太完整不好说

网友:
调用O100这个子程序

网友A:
樓主進O0100看看,我猜子程序里沒有給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樓主進O0100看看,我猜子程序里沒有給F

如果子程序中给了f值呢?是按着主程序制定的进给执行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子程序中给了f值呢?是按着主程序制定的进给执行么?

貌似調用子程序沒有這種寫法,如果子程序里有給F自然就按子程序裡的F值走,如果沒有給的話就按進入該子程序前最後執行的那個F值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調用子程序沒有這種寫法,如果子程序里有給F自然就按子程序裡的F值走,如果沒有給的話就按進入該子程 ...

明天自己试试!

网友:
程序漏洞多
1 主轴未停
2切削液未停  (当然 你说M30可以停我也没办法 程序讲究严谨)
3F240是给子程序赋值,子程序有F就依子程序的

网友:
没用过这种用法,F240是进给值吗?

楼主:
谢谢谢谢,我以知晓

网友C:
你这程序还点问题,就是那个
T1;
M6;
这里有点问题……
这里是刀库转到了1号刀,并没有把1号刀装到主轴上……

网友(点评):
这样编也能把1号刀换到主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進O0100看看,我猜子程序里沒有給F

子程序中没有给f值,如果子程序中给f值,就按子程序的f执行,主程序中的f值不起作用。

网友:
M98就是調用子程序,後面一半是沒有F值的,如果子程序裏面有F值了F後面的那個就沒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程序还点问题,就是那个
T1;
M6;

换到不就是这样吗,那依你看应该怎么改动?

网友(点评):
這個啊,我們比較習慣寫在一行里,不過這樣應該是沒問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到不就是这样吗,那依你看应该怎么改动?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系统的,但是在FANUC那里的话,你那个T1;M06分开的话,只是刀库里面1号刀转到了预备换刀的刀位上,并没有换刀。如果你要是换1号刀的话,你就必须把程序改成是M06 T01,这样才可以的……但是这是FANUC的系统的哦……
就事论事而已……
其他的系统没接触过……

网友(点评):
我以前用的发那可系统就是这样换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系统的,但是在FANUC那里的话,你那个T1;M06分开的话,只是刀库里面1号刀转到了预备换刀 ...

是FANUC的加工中心还是车床?

网友:
M98的意思是调用子程序,然后他的格式是M98P----L--,P是指调用子程序的程序号,一般是4位,L是调用子程序的次数;F一般加在子程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