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圈密封过程中挡圈的材料选用

楼主(2012-10-16):
在高压密封过程用采用的是O型圈和聚四氟挡圈的配合使用,但在长期的实验过程中挡圈很容易被压扁,导致密封失效,请问挡圈的材料选什么样的比较好些,工作压力大约在2万Psi

网友:
可以试下尼龙

网友A:
这么大的压力  你们只用O型圈吗?
我觉得够呛     估计你们的O圈也用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压力  你们只用O型圈吗?
我觉得够呛     估计你们的O圈也用不长

对啊 一直用的O 型圈 时间长的话就要更换 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网友B:
两万PSI只用O形圈可以的,但前提是你的加工精度和装配做好,为了保险可以加PEEK挡圈,PEEK是高级工程塑料,若温度不高也可用尼龙

网友C:
20000P不算大啊,用O型圈就可以满足的,加上挡圈至少增加十几MP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00P不算大啊,用O型圈就可以满足的,加上挡圈至少增加十几MPa吧

挡圈材料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万PSI只用O形圈可以的,但前提是你的加工精度和装配做好,为了保险可以加PEEK挡圈,PEEK是高级工程塑料, ...

PEEK这种材料高压下不会变形吧

网友(点评):
可以用加陶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PEEK这种材料高压下不会变形吧

用久了都会有点变形      你可以加两个挡圈  左右各一个   o型圈在中间    这样耐压高      工作温度不高的话就用尼龙   温度高的话就用四氟填铜的材料

网友(点评):
双挡圈是为了双向承压,与耐压高低无关系;四氟填什么也改变不了冷流本质,高温效果一般,比四氟好的工程塑料好几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挡圈材料有什么好的建议

聚氨酯好像就可以了,我也忘记我们用的是什么材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聚氨酯好像就可以了,我也忘记我们用的是什么材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久了都会有点变形      你可以加两个挡圈  左右各一个   o型圈在中间    这样耐压高      工作温度不高 ...

两个挡圈对密封有效果吗,压力大的时候挡圈也会膨胀,会不会对O型圈的密封产生影响,这个我不太懂 望指点

网友(2013-03-13):
听了各位大神的见解   我悟了好多

网友:
20000psi压力好高啊。

网友(2014-02-26):
好用不 下下来看看先~

网友:
20000psi压力不算大,加挡圈用纯PTFE 就好

网友(2014-05-23):
学习了还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