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为什么那么容易烧

楼主(2012-10-16):
我用的是进口的电磁阀,现在已经解决电磁阀还不到使用次数就烧了我的线圉。将我拆开我新买回来的电磁阀,打开一看,这才发现在进口的电磁阀在线圈上做了很大的工艺改进。从来使电磁阀的使用寿命增加到几百万次使用起来不烧的原因。

     当供应商给我说明为什么很多国产的还有进口的电磁阀都容易烧时,他给我讲述的是一个这样的理由,像国产的电磁阀价格非常的便宜,如果能用到上成万次已经是很好的产品了,因为,国产的电磁阀在线圈上根本提不起工艺。

    以下是供应商给我的解释

1、直流供电电磁阀,简称直流电磁阀。2、交流供电电磁阀,简称交流电磁阀。往往这二种形式的电磁阀内都含有一个或二个二极管,你能讲讲这些二极管都起什么工作吗?解答:交流或直流电磁阀入内含有一个或二个二极管,通常是以下3中接线形式,见下图
1、图一所示为直流电磁阀,内含有一个二极管,该二极管其续流作用。我们知道,直流电磁阀的线圈是电感元件,电感有一特性:即当外电路发生变化瞬间,保持其电流值不变,稳态时线圈电流值I =电源电压÷线圈电阻。当线圈断电时,线圈的电流并不立即=0,而是保持通电时的电流,此时连接线圈的晶体管已截止,或连接线圈的开关触点已断开(相当线圈串联的电阻无穷大),此电流强行通过它,必然产生很高的冲击电压,极容易将晶体管击穿或将开关触点烧毁。如在线圈二端并接一个反向二极管,当通电时,二极管反向截止,当线圈断电时,线圈电流会通过二极管放电,直至电流衰减为0,从而保护了晶体管或开关触点使之不宜损坏,这就是并接二级管的原因。故对用直流供电的感性负载,如继电器、电磁铁等均在线圈并接一个反向二极管做续流保护作用。对图一这种带有续流二极管的直流电磁阀,接线是有极性要求的,应按标志的正负接线。关于二极管参数的选择是这样的:通过上面的讲解,得知,断电瞬间,线圈流向二极管的最大电流等于断电前的工作电流,该电流等于24V除以线圈电阻 ,故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应选大于或等于电磁阀的工作电流,其反向电压选为60---100V即可(一般选反向电压=2---3倍电源电压)   2、图二所示为自整式交流电磁阀,内有一个二极管。该二极管起半波整流作用。   这种电磁阀,从表面上看是交流电磁阀,实际上是工作电压为100V的直流电磁阀。其二极管起半波整流作用。为什么说加有一个二极管的220V交流电磁阀,实际上是工作电压为100V的直流电磁发?请见下图:

  电磁线圈与一个二极管只有二种接法:1、串联,2、并联。     图一是二极管与电磁铁线圈串联,接~220V电源,显然这是半波整流电路,流入线圈的电流是半波直流电,其直流电压平均值                U =220×0.45=99V(即100V)。     图二为二极管与电磁铁线圈并联,接~220V电源,显然这种接法是错误的,因为当交流正半周时二极管正向导通,将使电源短路,过大的电流会将二极管会烧断 的。   3、图三所示也是自整式交流电磁阀,内有2个二极管,其D1其半波整流作用,其D2起续流作用。其工作原理是这样:交流正半周时,D1导通,而D2反相截止,交流负半周时,D1反相截止,由于电感对电流的阻滞作用,线圈仍有电流流过,此时通过D2将此电流释放掉。对于工作电流较大的半波整流式的电磁阀,应带有续流二极管,它对控制电磁阀的电子开关起保护作用。
      当然在为续流或者整流处理的线圈在真正意义上是很难达到防爆效果的,而且很难保证电流的稳定性,就更加谈不上低噪音、长寿命了   附件是美国佬给我们的解释~~~~~

楼主:
这么多的人看了,却没有一个回答的吗?怎么一回事啊,

楼主:
终于等来你的支持啦,谢谢,

网友:
楼主,我不得不说一下,进口线圈很少接二极管的,线圈为了使用方便是要求双向接的,二极管不适用,我倒见过并压敏电阻的。线圈爱不爱烧与绕线、绝缘漆质量、封装等有关,不差那个二极管,图中几种接法都不好。

网友A:
如果是ASCO的工艺还值得参考,彼得堡的名气还差点

网友(点评):
可是你知道ASCO的核心部件是那个制作的吗?直接说吧,ASCO的线圈是PPE制作的。你觉得呢?我再推荐你去下载一个有关PARKER拿PPE对比的信息图,里面也有ASCO对比,三都对比,你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点评):
去这个网址下载 http://1000eb.com/e9n2

网友:
好东西 下来看看先啊

网友(点评):
也可以去这里下载相关的对比数据,就可以知道那种好了,

网友(点评):
http://1000eb.com/e9n2

网友B:
交流电磁阀线圈如果通电后无法形成闭合磁路,电磁阀的启动电流会持续增大,普通线圈耐温120摄氏度的话很容易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ASCO的工艺还值得参考,彼得堡的名气还差点

ASCO确实不错,不过他的线圈是Peter Paul做的。这个你知道吗?核心技术。

网友(点评):
ASCO产品线很广,注意通用产品与专用产品有重大区别。ASCO的线圈N家做,自己做别人也做,谈不上核心技术,要说重要还是多讨论衔铁吧,这才是关键。

网友(2012-11-21):
嗯 我明白了  频繁得电的时候有一个瞬间电流的存在。

网友C:
楼主讲的这个二极管的事情是电子行业的常识。不要说电磁阀,一般用继电器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难道中国的电磁阀厂家连这个都不懂吗?

网友:
一般来说电磁会烧都是电压与工作时间长出现的,我有过的经验

网友(点评):
对的。你说得没有错,因为电磁阀的作用就是起到一个开关作用,所以要频繁得电,大家都知道在不得电的瞬间会产生一个互感,如果没有加一个保护装置的话,很容易烧坏线圈。http://1000eb.com/e9n2这里是Parker、PPE

网友(点评):
对比信息,希望您能喜欢,也对您有帮助

网友:
进口的与国产的没办法比的,因为产品价值差是几十倍的

网友(点评):
也不能这样说,我们可以拿高压防爆电磁阀去对比,中国不是都是以低价为先吗?相信同行的人都知道巨良,你去问一下这样的一个高压阀在他们卖多少。

网友(点评):
并且分享一下PARKER、ASCO、PPE对比下资料,http://1000eb.com/e9n2 然而大家都不清楚PPE的时候,可是PARKER却拿他做比较,看后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2013-01-04):
引用 网友D:
哦,我们用的就是Peter Paul的

这个就刚刚是消声电磁阀,主要用在医疗及仪器上,个子很少,呵呵,

楼主(2013-02-19):
引用 网友C:
楼主讲的这个二极管的事情是电子行业的常识。不要说电磁阀,一般用继电器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难道中国的电 ...

并不是中国的厂家不懂,你可以去市场上打听一下,他们的价钱定位在什么位置,就知道里面会不会有。这个你还缺少调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磁阀线圈如果通电后无法形成闭合磁路,电磁阀的启动电流会持续增大,普通线圈耐温120摄氏度的话很容易 ...

这就要看那里面是什么材质了,就知道为什么有皯那么容易发热,含铜量不高。中国可以模枋,但是确只能做到外观

网友(2013-05-29):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3-07-09):
很想看啊  下载不了
kuiguo2006@163.com

网友:
那么二极管是“集成”在电磁线圈里面呢   还是在接线柱那个小小的电路板上?
国产的也都有个小小的电路板啊   目测也都有二极管的

网友:
下了在说

网友:
全部是英文的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2013-10-31):
我们那机子上的电磁阀老是出问题,突然就坏了!然后^^……

网友(2014-05-15):
我的电磁阀也烧

网友:
一个电磁阀竟然还有这么多东西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