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径向磨削(无横向进给)时,与轴线不平行振纹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2-10-16):
      轴颈磨削,只有径向进给,无横向进给,以前见到的振纹基本都是与轴颈中心线平行的,今天见到与轴颈不平行的,呈一定角度,就像斜齿轮,见附图(不是很清晰,振纹与图中红线平行)。
     请教:在径向磨削(无横向进给)时,与轴线不平行振纹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A:
是不是转速快了(工件)也可能是床子间隙大了

网友B:
研磨中心孔
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转速快了(工件)也可能是床子间隙大了

那为什么振纹和轴线不平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磨中心孔
转速

那为什么振纹和轴线不平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为什么振纹和轴线不平行呢?

这可能是床子的问题吧  也可能是砂轮不好  工件材料也有关系

网友D:
砂轮是不是不利了??这样的震动会变大的。。进给慢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砂轮是不是不利了??这样的震动会变大的。。进给慢点呢??

一般的振纹都是与轴线平行的,很好理解,这次遇到的是与轴线不平行的,挺难理解其形成原理。

楼主: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期待高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