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的机床还要用齿形带呢?

楼主(2012-10-16):
大家进来谈谈数控车滚珠丝杠与电机之间的传动方式。

常见的有齿形带和联轴器,感觉齿形带不如联轴器的精度高,容易松动。

为什么现在的机床还要用齿形带呢?

肯定有它的优点,各位大侠请教了!

网友:
一些数控机床上的确有用同步齿形带的,尤其是在一些水平进给机构中,我们以前在一些小的立车刀架水平进给中也用过,后来感觉效果不好就不用了(精度不是很好)。
同步带除了起传动作用外其主要还起到减速的作用,起码降速比在伺服电机的选择中意义深远。
所以:齿形带和联轴器是没有可比性的,联轴器的作用只是传递扭矩。
要比的话 :齿形带、阿尔法减速器、自制减速箱到可以比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