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修带锯床啊?遇到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10-16):
锯床是买二手的,浙江出的型号是GH4028,就四个控制按钮,总开关 主机 上升 进给,还有一个调速阀,工作时按下进给就会有一段距离下降的很快,大概有十公分左右的距离,然后才是正常的切削速度,怎么调节调速阀都不行,找维修工过来换了电磁阀又换了液压油也不管用,弄得现在锯东西都得锯条比工件高出很多,预留出这个缓冲距离来才敢锯。请问这样的情况是什么问题,是调速阀流量不稳的原因吗?(调速阀卸下来几次了也清洗了也未见什么毛病)

网友A:
把油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油换了!

已经换了

网友B:
是神雕的吗?你们的锯床多长时间了?

网友:
应该是程序逻辑设计的问题

网友C:
打开主缸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神雕的吗?你们的锯床多长时间了?

牌子是金鼎的,二手的,具体出厂时间不详,我买来时好像是整体大修了的,看起来成色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主缸看看

喔,是管升降的那个油缸吗?明天拆开看看,我觉得油缸的问题不大,主要还可能是调速阀的问题

网友D:
我单位的也有过这种情况,好像是液压缸与锯臂中间连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神雕的吗?你们的锯床多长时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喔,是管升降的那个油缸吗?明天拆开看看,我觉得油缸的问题不大,主要还可能是调速阀的问题

二手的机器,很可能里面的密封圈都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单位的也有过这种情况,好像是液压缸与锯臂中间连接的问题。

我看了,没有什么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手的机器,很可能里面的密封圈都有问题了

恩,有道理!明天卸开看看,多谢!

网友:
如果其他没问题,就是齿轮泵坏了。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E:
第一,看一下你的密封问题,第二,你的机器是不 是带接近开关感应的。没现场看,也没有油路图,说不了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看一下你的密封问题,第二,你的机器是不 是带接近开关感应的。没现场看,也没有油路图,说不了太多了 ...

是油缸的密封吗?是有接近限位开关的,我现在怀疑是流量不稳定造成的,就是只要是按下上升,再按进给,就会出现一段距离过快下降,然后才是正常的切削速度,好像是油路的问题但又具体说不上来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是电磁阀 齿轮泵 调速阀 还是油缸的问题?

网友F:
我感觉应该是油路的问题,因为看你发的机器图片,你的机器是没有快速下降功能的,下降速度不稳,应该是油路或油压缸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应该是油路的问题,因为看你发的机器图片,你的机器是没有快速下降功能的,下降速度不稳,应该是油路 ...

恩,我觉得也是,好像是电磁阀的问题,因为即使轻轻的点一下上升再点进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似乎与油缸无关

网友:
二手设备的油缸“O”型圈多数都要换新的,楼主所说的现象应查一下电磁阀。

网友F:
楼主,锯床的问题,查明?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锯床的问题,查明?解决了吗?

今天鼓捣了一下午,由于考虑是二手经过整体大修的,有可能是油路线接错了,然后翻来覆去的接线,电磁阀换线头,没有用,然后把油缸拆下来,检查密封圈也没问题,又装上了。考虑半天,我觉得可能是调速阀的问题(调速阀型号QI--10B),拆下来看到P2是进油口,按网上的资料应该是P1是进油口啊,但是把油线倒换过来出油口的流量就很小很小了,调速阀开到最大也不管用,究竟是什么原因啊,实在是想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主缸看看

今天打开看了油缸没一点问题

网友E:
我说的接近开关是碰料用的接近感应开关,这个开关连接着一个电磁阀,在接近开关闭合时,锯床快速下降,下降到一定位置后,接近开关打开,电磁阀动作,这时机床做进给慢速下降运动。如果是这种线路的机床,电气部分有可能会被人为的改动了,改动后,只要按下锯料按钮,接近开关就相当于断开了,这时就会一直以进给方式下降。当电磁阀的阀蕊活动不流畅时,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当然,也不排除调速阀故障的可能性。

网友(点评):
目测楼主发的锯床图片,好像应该是没有快降功能的!不过,版主分析的很有道理!向您学习!

楼主:
是这种油缸,有上下两个进油阀,油路基本是1 油泵--电磁阀--油缸上进油阀,2油泵--电磁阀--调速阀--油缸下进油阀。当按下上升按钮,下油阀进油 上油阀关闭 并受到下油阀的压力回油,当按下进给按钮时,上油阀进油 下油阀关闭并回油,我觉得问题就出现在下油阀回油上,因为下油阀是经过调速阀再接过来的,当进给时调速阀会不会突然受到过大的压力而产生一个压力差,使流量突然增大,并且需要一定的缓冲时间才能趋于平稳,所以才出现这种问题,不知分析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接近开关是碰料用的接近感应开关,这个开关连接着一个电磁阀,在接近开关闭合时,锯床快速下降,下降 ...

我这个是没有快速下降的只能以进给方式下降,电磁阀是换的新的,我刚回复了个帖子,请师傅帮忙看下,谢谢师傅这么热心!呵呵

网友(点评):
远水救不了近火啊,医生都得望 ' 闻 ' 问 ' 切啊.

网友(点评):
说实话,没在现场,我也只能帮到这了。

网友:
把阀体都清洗一遍试试

楼主:
今天把调速阀清洗了,看阀芯什么的都没有磨损密封圈什么的也还好,经过我这几天摸索基本可以断定就是调速阀的问题,但具体是调速阀内部哪个环节出现问题还想不明白,按理说调速阀不应该受负载的影响而导致流量不稳,但实际操作中却受负载影响很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这种油缸,有上下两个进油阀,油路基本是1 油泵--电磁阀--油缸上进油阀,2油泵--电磁阀--调速阀--油缸下进 ...

一般锯床都是靠自重向下行走的,所以带压力的只有油缸下部。油缸上面的油管是回油用的,不存在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锯床都是靠自重向下行走的,所以带压力的只有油缸下部。油缸上面的油管是回油用的,不存在压力。

上面确实是有压力的,我把上面油管卸下来看过,当按下下降按钮时上面的油管是出油的,我曾经试过把上面油管拆除却也没什么作用

楼主:
这是调速阀的内部原理图,P1是进油口,P2是出油口,A是定差减压阀,B是节流阀,问题应该是出在进给的时候,P2回油过快导致的。

  下面是我百度过来的资料,使用调速阀应注意的问题 , 启动时的冲击启动时的冲击启动时的冲击启动时的冲击    对于图2(a)所示的系统,当调速阀的出口堵住时,其节流阀两端压力P2 =P3,减压阀芯在弹簧力的作用下移至最左端,阀开口最大。因此。当将调速阀出口迅速打开。其出油口与油路接通的瞬时,P3压力突然减小。而减压阀口来不及关小,不起控制压差的作用,这样会使通过调速阀的瞬时流量增加,使液压缸产生前冲现象。为此有的调速阀在减压阀上装有能调节减压阀芯行程的限位器,以限制和减小这种启动时的冲击。也可通过改变油路来克服这一现象,如图2(b)所示。 图2(a)所示节流调速回路中,当电磁铁1DT通电,调速阀4工作时,调速阀5出口被二位三通换向阀6堵住。若电磁铁3DT也通电,改由调速阀5工作时,就会使液压缸产生前冲现象。如果将二位三通换向阀换用二位五通换向阀,并按图2(b)所示接法连接,使一个调速阀工作时,另一个调速阀仍有油液流过,那么它的阀口前后保持了一较大的压差,其内部减压阀开口较小,当换向阀换位使其接入油路工作时,其出口压力也不会突然减小,因而可克服工作部件的前冲现象,使速度换接平稳。但这种油路有一定的能量损失。                                                                                                    调速阀(不带单向阀)通常不能反向使用,否则,定差减压阀将不起压力补偿器作用。在使用减压阀在前的调速阀时,必须让油液先流经其中的定差减压阀,再通过节流阀。若逆向使用,如图4所示,则由于节流阀进口油压P3大于出口油压P2,那么(p2A1+p2A2) <(P3A+Fs),即定差减压阀阀芯所受向右的推力永远小于向左的推力,定差减压阀阀芯始终处于最左端,阀口全开,定差减压阀不工作,此时调速阀也相当于节流阀使用了

楼主:
今天终于把问题搞明白了,原因就出在调速阀上,这个调速阀是进油调速的,按正常的接法即P1进油,P2出油口接油缸下阀,是不能正常工作的,所以维修人员为了使其能够看似正常工作,把油路反接了,P1出油,P2进油所以就出现这个问题了。现在的解决办法就是换成回油调速阀就可以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