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螺纹怎么车?

楼主(2012-10-16):
今天工厂有个修理零件是双螺纹,但我不知道怎么车,螺距是8的,有二个头,不知道怎么做,求助一下大家,谢谢,是梯形牙,

网友A:
一条粗车好后,用小拖板向前移动一个螺距.车另一个.

网友(点评):
是先车好一个一条螺旋槽后在移动一个导程。

网友(点评):
错了,错了,是导程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条粗车好后,用小拖板向前移动一个螺距.车另一个.

小托板是不是进4个豪米

网友:
对是一个螺距,不是一个导程

网友:
把定位移动一个螺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