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度在0.05|300mm的丝杠

楼主(2012-10-16):
如图,请教下精度等级7  10下面的横杠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应该是这一项目,这个精度没有数值,不知对不对。

网友:
可以参考等级5,根据实际加工工况自行往后加点,自己定偏差。

网友:
横杠代表没有

楼主:
那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啊,给个定论!

网友:
精度等级下面对应的数值单位应该是um吧?

网友(点评):
没看清楚,横向线就是不屑于做那种低精度产品

网友:
无精度,加工出来时是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举个例子具体说下,便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