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螺母的总高度?

楼主(2012-10-16):
在设计梯形螺纹时,已算出螺母螺距和旋合圈数(知道了旋合高度),怎么计算螺母的总高度?

网友:
作图法应该可以。

剖面图,将螺纹线画上去,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
看似对的,也求答案!也学习!

网友:
非标的你自己随便定,用标准的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的问题
为什么是计算螺母的总高度呢?

网友:
螺距*旋合圈数不就是螺母高度吗?在加个一两圈应该够了,一般吃力的也就10牙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