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几个性价比较高的刀库

楼主(2012-10-16):
要求是:卧式加工中心使用,bt40,20t,数控系统knd4轴加工中心系统。请大家推荐性能价格比较高的产品。

网友:
品牌就不推荐了!台湾的就可以;当然大陆也有生产;
看你这种刀库,只有20T;
只好选一个卧式的圆盘式刀库,刀具成圆形排列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