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钩设计的困惑

楼主(2012-10-16):
铁水包龙门吊钩,原设计用12mm钢板5层叠加铆接,工人师傅为少下料缩短时间,现用20mm钢板3层叠加铆接,请问在受力,变形或抗弯方面有何区别吗?请赐教。

网友:
自己校核一下啊 这个没啥难度吧  也许有需要注意的东西吧

网友A:
乍一看好像是截面积一样没什么区别,但是实际上,还是第一种方式保险。其道理就像是钢丝绳和钢筋一样,钢丝绳比同截面的钢筋要耐拉。钢板本身会有一定缺陷,组织不均匀以及微小的裂缝,或是日后工作中应力集中。如果是一块板就会沿着这个微小间隙变大,如果是分开的多个板,其中一个的裂缝对其他的影响就很小。更加安全、可靠!

网友:
理论上应该没区别,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厚度为60的吊钩

实际上应该有区别。。最起码不同厚度的钢板的力学性能是不一样的,厚度大的屈服强度小一些

网友(2012-11-24):
引用 网友A:
乍一看好像是截面积一样没什么区别,但是实际上,还是第一种方式保险。其道理就像是钢丝绳和钢筋一样,钢丝 ...

钢丝绳比同截面的钢筋要耐拉,这个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