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立车能车斜面吗?

楼主(2012-10-16):
如题请问数控立车车出的斜面效果好不好,工件直径在3.8m左右。

网友:
没有问题,可以车的,效果得看你是什么材料和精度要求啦!

网友:
3.8M是不是闹着玩的。。。数控立车一般不控制主轴旋转的。。。也就是工作台旋转不是伺服的。。。再说了3.8M直径你也没法给伺服。。。要停就停要走就走。。。不可能。。。如果你是要一个类似于圆柱端倒角的斜面那是可以。。。或者在装夹时候就把工件倾斜。。。我的观点是很难吧。。。或者你什么类型工件。。。

网友:
2楼直接可以。。。你得说出方法来。。。不能随便说出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