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绕线机哪个牌子好用?

楼主(2012-10-17):
单轴的, 数控, 参数我大概知道, 但绕线机没接触过, 牌子太多, 不知道选哪个好了。

销售的说法也不一致, 有说我这个伺服系统的, 精确, 不带伺服的就说伺服的除了贵, 对精度不会提高什么

还有的说我这个32位芯片的, 精度好, 客户说了, 我这个机器靠PC跑软件来控制, 不需要机器本身多高的配置。

做绕线机的厂家也特别多, 广东占很大一部分, 山东也有, 哪个牌子好, 我也好有个方向。

先谢了。

网友:
我建议你自己去看看他们的产品再做决定。我这两年采购设备经验说,大多数供应商说的越好,做的越差,最好看他们的产品每年的销量有多大,销量大的有更多的保证吧。另外32位的芯片也没啥奇怪的,几十块钱一片,又不是他们自己开发的芯片呵呵。
绕线机可能以后我也有需要,多多交流哦,我以前买的都是手动的,简单。我感觉对一个绕线机最重要的就是排线和效率,你可以做一个骨架让他们绕绕看,主要就是高速情况下能不能整齐的排线。尤其是在骨架上到头往回走的情况下的排线。

楼主:
折腾一早上了, 具体的还要看客户要求, 买这个小东西也跑去看貌似不太值得。 也许最后又是日货了。。。

http://en.wandete.com/chanpinjieshao.html    beijing

http://a1387192.oinsite.yh.mynet.cn/_d4.htm?c=1003   guangdong

http://a1387192.oinsite.yh.mynet.cn/_d4.htm    guangdong

http://www.zsweiding.com/_d273257698.htm      guangdong no English

http://www.taili-winding.com/product.htm       guangdong no English

http://en.jingkejixie.cn/                      shangdong

http://www.weihuadg.com/product.asp             guangdong no English

http://www.pioneer888.com/Products-E.htm       ningbo next to Ginlong
http://www.raoxianji.cn/

http://www.szzunyuan.cn/                   shenzhen no English

http://www.chinarxj.com/en/index.htm         shanghai

http://www.nittoku.co.jp/english/product/coil.html   highends JP expensive coil winders

http://www.shenmo.com.cn/en/prod ... ree=.0.203.205.271.     shanghai

http://www.sz-hongying.com/product.asp      suzhou no English

http://www.zhdiggers.com/en/product.asp    guangdong

http://www.hzhssk.com/js.htm              jiangsu   no English

http://www.hzhssk.com/js.htm           no English

http://www.mingju-cnc.com/product.asp?classid=14     jiangsu no English

http://www.sdraoxianji.com/html/chanpinzhanshi/3.html        shandong no English

http://www.bsd-cnc.com/product.asp             jiangsu no English

楼主:
收藏了不少绕线机厂家的网址, QQ32399633, 线上交流

网友:
奥士玛 公司

网友:
杭州奥士玛 公司

网友A:
     线圈主要分空心、BOBBIN(骨架)、环形等十几大类,一种线圈就对应一种绕线机,因此,市面上有几十种绕线机。
   LZ描述的要求不够详细,从“单轴,数控”应该是指空心线圈绕线机。BOBBIN(骨架)绕线机一般是多轴的,空心的则由于绕线工艺存在诸多难点,目前都是单轴的。
   如果需要空心线圈绕线机请一定要与我联系。本人08年开始在一韩国厂开发了这种绕线机,该机与日本机相比,互有优劣:性能达到80%,稳定性稍差,价格仅为1/2;与国内机相比是鹤立鸡群:性能卓越,价格相差不多。该机在手机震动马达市场已打败了日本机,占据了85%的市场, 在手机对焦马达市场也很有竞争力,是国内空心线圈绕线机性价比很高和销售量最大的机种。
   今年,我和原厂几个朋友创办了一家公司,专门生产高质量的绕线机。楼主有需要请在本站内留信息给我,附件为该机的外形图

网友(点评):
去参加广州卷线设备展了吗?看到过类似的。

楼主(2014-04-03):
引用 网友A:
线圈主要分空心、BOBBIN(骨架)、环形等十几大类,一种线圈就对应一种绕线机,因此,市面上有几十种绕 ...

已经买了一台广东产的, 用着还不错, 1万多块钱。 我们发电机的线圈大概尺寸是100*40*50mm 线径大概是1mm

那台已经发走了, 以后自己还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