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紧定套实现轴承的轴向定位,必须要配带锥度的轴承吗?

楼主(2012-10-17):
用紧定套实现轴承的轴向定位,必须要配带锥度的轴承吗?
内圈不带锥度的轴承能否用紧定套实现轴承的定位呢?
另外,请问,用退卸套是不是要在轴上车螺纹,才能使用推卸套?

网友:
那有不带锥度的紧定套么?如果不带锥度的轴承内圈和带锥度的紧定套配合,接触的相当于一条线吧?如果不是为了安装方便,仅是轴向定位轴承,圆螺母+止动垫圈也能定位轴承,调整轴向间隙。以上是个人纯理论的看法,没有使用紧定套的实际经验,见笑!

网友:
楼主所说的紧定套是那种两件都带锥度、配合使用的胀紧套吧,要是这种轴承当然不能有锥度。用胀紧套定位一定要考虑清楚安装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