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交叉孔去毛刺

楼主(2012-10-17):
液压交叉孔去毛刺,有没有好的方法,最好数控NC加工  。

网友A:
具体什么形状尺寸,你这个范围也太大了,

有的能加工去除,有的是不能。只能通过其他方法去除,(比如振动,化学),但是不同于普通的振动去毛刺的光饰机。

振动机,振动机床频率,粒子等都是特殊的。

网友B:
毛刷!具体点就是钢丝毛刷,毛刷厂可以根据你的直径深度定制毛刷,然后夹在刀柄上,上NC,就像加工此孔一样,转几圈,毛刺基本就掉了,我们经常这样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什么形状尺寸,你这个范围也太大了,

有的能加工去除,有的是不能。只能通过其他方法去除,(比如振 ...

交叉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毛刷!具体点就是钢丝毛刷,毛刷厂可以根据你的直径深度定制毛刷,然后夹在刀柄上,上NC,就像加工此孔一样,转几 ...

毛刺在交叉孔方向不一,如果在竖向用毛刷刷,怎么去除偏向横向孔内的毛刺呢

网友(点评):
没关系,一般毛刷直径要比孔做的大,在孔内部分是处于"倒伏"状态,而在交叉处,毛刷因为失去孔壁限制,自动弹起,就是支出来了,自然可以刷到交叉口部分,主轴在回转同时再做轴向前后运动,会把毛刺刷干净的

网友B:
从图上看,钢毛刷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现代的去除毛刺的工艺已经很成熟了吧,不太记得清楚了好像用什么热熔法还是磁性流体加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看,钢毛刷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你好 请问联系电话多少  以便跟你更好交流
我的13362162752

网友:
既然是液压孔,尺寸和光洁度要求不太高,建议用铰刀

网友(2013-03-20):
用化学药水去毛刺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2013-12-20):
引用 网友C:

用磨粒流,通液十几秒可以搞定,图是我们的产品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