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质是20GrMo锻件衬套,需补焊,如何处理?

楼主(2012-10-17):
材质是20GrMo锻件衬套,需补焊,如何处理?(焊接性,用什么牌号焊条?) 谢谢

网友(2013-04-18):
先用角磨机把裂纹清理干净,然后用507焊条汗就可以了,如果焊后探伤不合,可以选择预热后再焊!

网友(2013-10-04):
碳含量和合金含量较高的钢,一般有较高的强度和刚度,但焊接性能较差!一般碳含量小于0.25%的碳钢,碳含量小于0.2%的低合金钢焊接性能良好! 故20CrMo可焊接!

网友(2014-12-06):
都是高手...
我的锻造件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