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求助,镀金的零件能不能长期泡在水里?

楼主(2012-10-1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镀完金的零件在怕水吗?
那个零件的基材是铜或者不锈钢,表面镀金,是用来反光用的,因为灯发热量太大,所以要泡在循环水里冷却,所以反光的镀金零件也得泡在水里。不知道这样长期泡在水里会不会对镀层有影响,影响大吗?

网友A:
没有你这么玩的,都是反射镜做成有夹层的,内水冷的,泡水里,你折射率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看来还是思考问题的方式重要啊。

网友(点评):
大侠每次都是正中靶心

网友:
非常怕水,你的原电池没划痕缺陷还好,一但有就等着做牺牲阳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你这么玩的,都是反射镜做成有夹层的,内水冷的,泡水里,你折射率怎么解决?

正解!

网友B:
镀金腔,没有问题,影响不是很大。
若改用陶瓷腔,则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金腔,没有问题,影响不是很大。
若改用陶瓷腔,则更好。

陶瓷腔?什么意思?怎么去做?

网友(点评):
陶瓷腔比镀金腔贵很多。但稳定性好,反光效率高。有卖的。具体内容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陶瓷腔?什么意思?怎么去做?

麻烦你能再简单的说一下吗?陶瓷腔的材料是陶瓷的?表面是什么样的?表面是怎么处理的?为什么反光率那么好呢?谢谢了。

网友(2022-06-29):
容易形成电化学腐蚀